查分模拟信号进入AD前不知道如何处理了

楼主:
  想做个采集电压信号数据采集卡AD前端不知道怎样处理了,求助一下。  被测量信号两种: 1,  0-5的模拟信号     2,  正玄波信号 2.5v左右  3.3Vpp
  AD选了 AD7266 因为看到数据手册上有

  怕输入端会有静电或者外接电源时候把AD干坏了。
  想了两个办法前段加TVS管,或者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不会用了(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

网友A:
“想了两个办法前段加TVS管,或者运算放大器”
运放缓冲是一个办法。

“运算放大器不会用了”
那可没办法。

网友B:
必须用运算放大器,不会赶紧回炉学习。
AD7266可以工作在5V电源下,5V供电的话,0-5V信号可以直接输入,若信号源内阻较大,需加一级运放跟随器做缓冲。如果3V供电,可以先电阻分压,然后再用运放跟随。纯交流信号需要先用运放搭成加法器,将电平平移到0-5V或0-3V区间。
TVS在此没什么用,若输入信号是经过长线传输的,且工作现场具有强烈的电磁干扰甚至雷击,那才需要用TVS做防护。

网友:
晕,回帖居然要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了两个办法前段加TVS管,或者运算放大器”
运放缓冲是一个办法。

“运算放大器不会用了”
那可没 ...

上学没学好       正在看  你好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用运算放大器,不会赶紧回炉学习。
AD7266可以工作在5V电源下,5V供电的话,0-5V信号可以直接输入,若 ...

正在回炉中。。。。。。
那样的测量普通信号单端的就用跟随器!
因为还有查分信号 也是正玄波的那种信号  偏置电2.5V(左右) ±1.65v(峰峰值 3.3v)的  数据的采集就是想得到 信号的  峰峰值  相位  还有偏置电压
查分信号单路都用电压跟随器 是不是最后测得的效果 没有用差动放大器的效果好?
如果用差动放大器 VOCM引脚(我理解就是调整查分信号输出的偏置电压) 这样我就没法测量他的偏置电压了。

网友B:
测量单端信号未必就用跟随器,需关心的是对增益的需求,跟随器是没有增益的,输出与输入比为1。
对于单端输入的ADC,差分信号需要先转换为单端信号,这个也是用运放实现。
建议你先好好看书学习,楼主在6楼的帖子可以说是错误百出甚至不知所云。在弄清基本概念前,先别急着说,都是错的,说了无益,关键在于学习和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单端信号未必就用跟随器,需关心的是对增益的需求,跟随器是没有增益的,输出与输入比为1。
对于单端 ...

好的  谢谢! 我去好好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