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要怎么解决?

楼主:
准备在12864上做菜单程序,在用keil编译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出现好多“”递归调用的警告“”,可是我查了下也没有用到递归调用的情况啊!
如图: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KEYPAD
    CALLER:  ?PR?_KEYDISUCHR?KEYPAD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KEYPAD
    CALLER:  ?PR?_KEYDISUCHR?KEYPAD

还有就是各行的意思?帮忙解释下

网友:
Keil51不支持递归调用,如果程序中不存在直接递归调用,看一下源代码中是否有间接地递归调用

网友:
在中断中调用函数有时也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