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单片机 HC32M140 Cortex 微控制器 (32脚 48脚 64脚适合做无刷变频)

楼主:
概要
HC32M140 系列产品为华大半导体研制的  32bi t   基于  ARM-Cortex M0+ 的  MCU,与传统的CPU 内核相比,效率更高,功耗更低。更宽的工作电压范围,可同时支持3V、5V系统。集成TIMER4、

异步串口、SPI、I2C、12位高速  ADC、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等丰富的外设资源。 本产品是华大半导体在  M0+ 平台上的第一颗5V 电压产品。

典型应用
 电机控制:无人机电机调速器、电动自行车、变频风扇、油烟机、空气净化器、电动工具; 压缩机控制:冰箱压缩机控制。
特征
 32位ARM Cortex-M0+ 内核
–  处理器版本:r0p1
–  最高工作频率:48MHz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支持1通道 NMI(不可屏蔽中断)和32通道的外设中断,能够设定4 个中断优先级
–  24位系统定时器  (Sys Tick):该系统定时器用于管理操作系统任务
–  支持位带(Bit Band)操作

 片上存储器
–  闪存
○  最大128KB
○  保护代码的加密功能
○  支持读等待(0个或者 1个周期)
–  片上SRAM
○  最大8KB

 DMA 控制器  (2通道)
−  DMA 控制器为CPU 配备了DMA 专用的总线,可与 CPU同时进行处理工作。
−  2路可独立配置和操作的通道
−  可根据软件或者内置外设功能的请求进行传输
−  传输地址空间  : 32 位  (4 GB)
−  传输模式:  整块传输/突发传输/请求传输
−  传输数据类型  : 字节/半字/字
−  传输块个数  : 1 ~ 16
−  传输次数  : 1 ~ 65536

多功能通讯串口  (最多同时 3 通道)
–  可从下列模式中选择每个通道的工作模式。
○  UART(支持波特率补偿)
○  SPI
○  I2C
– UART
○  全双工双缓冲器
○  可选择奇偶校验的有/无
○  内建专用波特率发生器
○  多种错误检测功能(奇偶校验错误、帧错误、溢出错误)
○  支持硬件流控制:根据CTS/RTS 自动控制数据收/发
○  支持波特率补偿
–  SPI
○  全双工双缓冲器
○  内建专用波特率发生器
○  溢出错误检测
○  片选功能
○  数据长度: 5到16 位
–  I2C
○  支持标准模式(最快 100 kbps)/ 高速模式(最快400 kbps)

A/D  转换器(最多16通道)
–  12位A/D 转换器
○  逐次比较型
○  采样/转换周期  ≥ 20时钟周期, 转换速率达1MBPS(M-bit per second).
○  可选优先级转换模式或扫描转换模式
○  内建FIFO 用于存储转换结果
○  单调的无失码的 12位转化
○  采样、保持时间和转换速率可调.
○  支持16路外部端口输入和 2路内部信号源采样(OPA0/OPA1)
○  窗口阈值比较功能
  模拟电压比较器  (VC)
–  1通道端口电压监测
–  可产生异步中断、支持低功耗唤醒功能
–  支持迟滞电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
–  可配置响应时间(16us-64ms)
–  比较器输出可作为复合定时器输入复合定时器  (最大: 4通道)
可从以下模式中选择各通道的工作模式。
–  16位PWM模式
–  16位PPG模式
–  16/32位重载定时器
–  16/32位PWC 模式 通用IO 端口
本系列的引脚不用作外部总线或者外设功能时,可用作 I/O 口。另外,任何一个 I/O 口都可以搭载端口重定位功能,用于配置外设功能的设定。
–  快速GPIO支持单周期访问
–  每个端口可配置内置上拉电阻
–  每个端口可配置开漏输出
–  端口引脚电平可直接读取
–  端口重定位
–  部分引脚支持大电流输出12 毫安

  双定时器 双定时器由两个可编程的32/16位递减计数器构成。 可从下列模式中选择定时器通道的工作模式。
–  自由运行模式
–  周期模式  (=重载模式)
–  单次模式
    TIMER4 (1个单元)
TIMER4由以下模块构成:
–  计数器单元1通道
–  比较输出单元6通道(2通道  x 3单元)
–  ADC启动触发单元6通道(1通道  x 6单元)
–  EMII紧急输入单元 1通道 使用以下功能可实现电机控制:
–  PWM信号输出功能
–  死区定时器功能
–  A/D转换器启动功能
–  EMII (电机紧急停止) 中断功能

  外部中断控制器单元
–  外部中断输入引脚  : 最多16 个
–  不可屏蔽中断(NMI)输入引脚  : 1个看门狗定时器(2通道)
–  当达到超时值时,看门狗定时器产生中断或复位,
–  本系列有两种看门狗: “硬件”看门狗和“软件”看门狗。 “硬件”看门狗定时器使用内部低速 RC 振荡器,因此在停止模式以外的任何低功耗模式下都可以工作。

  计时计数器
–  计时计数器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唤醒系统。
–  计时计数器的时钟源可以来自除PLL时钟外的任何时钟。

  时钟/复位
–  时钟
五种时钟源可供选择  (二种外部振荡器, 二种内部RC 振荡器)
○  外部高速OSC 振荡器:4MHz ~ 16 MHz
○  外部低速OSC 振荡器:32.768 kHz
○  内部高速RC振荡器:4 MHz
○  内部低速RC振荡器:32 kHz
○  内部PLL:高达 48MHz
–  复位
○  RSTB引脚复位
○  上电复位
○  软件复位
○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
○  低电压检测复位
○  时钟监视器复位
时钟监视器
根据内部RC振荡器生成的时钟来监视外部时钟的异常。
–  检测出外部振荡时钟故障(时钟停止)时,发生复位
–  检测出外部频率异常时,中断或复位有效

  低电压检测(LVD)
本系列产品包含有两个低电压检测单元:LVD1和  LVD2,用于检测DVCC电压。 LVD 检测阈值可调,当电压低于阈值电压时,可根据配置产生中断或者复位。

  运算放大器
–  本系列产品包含两单元运算放大器,可独立工作

    SRAM校验
–  本系列产品支持SRAM 奇偶校验功能,当检测到奇偶错误时可产生中断。

  低功耗模式
有以下低功耗模式:
–  休眠模式(Sleep)
–  定时器模式(Timer)
–  停止模式(Stop)

  外设时钟门控
可以通过门控不用的外设的操作时钟来降低系统功耗。

  调试接口
–  串行线调试接口(SW-DP)
–  微追踪缓存(MTB)

  唯一识别码(Unique ID)
每颗芯片都有固定的80位唯一识别码。

  电源
–  支持宽幅范围电压:DVCC = 2.7V ~ 5.5 V
可以提供无刷变频库文件

样品索取方式: 微信&手机18602160290  QQ772960647

网友:
和STM的哪个型号可以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