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积分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
在如下图的差动积分器中,其输出和输入的关系是Vo(t) = (1/RC)*∫[V2(t) -V1(t)] dt,在仿真的时候为什么当两个输入端的电压相同时,积分输出大概是一个5.78V左右的稳定电压输出。从公式看,当两个输入相同时,积分输出不应该是为0吗?难度是忽略了电容的初始电压?2、这个积分器的稳定输出电压值大小和什么相关?当两个输入电压取相同的不同电压值时,输出稳定电压也不相同,不知道如何计算?谢谢各位!

网友:
“为什么当两个输入端的电压相同时,积分输出大概是一个5.78V左右的稳定电压输出”

怀疑是运放失调电压的作用。

网友:
楼主这样的电路结构,输出失调电压是+-输入端电位差乘以开环增益,据此,也可认识“平衡电阻”的庐山真面目。

网友:
楼上正解!在直流输入的情况下,电容最终可以等效为开路,所以此时的运放工作于开环状态!

网友:
仿真需要考虑运放的增益, 输出内阻, 输入阻抗。 如果是理想运放,开环增益是无穷大。 输出内阻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