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有了解电池单体内部电位传感器的大侠吗?不胜感激

楼主:
 刚接触电化学, 请问有了解锂电池单体内部电位传感器的大侠吗?要特别细小的那种传感器,可以内置在电池单体内部的。

网友A:
没听说过有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有这种东西

好吧,还是表示感谢

网友B:
前几年听说这个方法,因为通过内置温度传感器来测量的话,但这一方法只能在电池生产过程中进行,,因此我们使用者介入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听说这个方法,因为通过内置温度传感器来测量的话,但这一方法只能在电池生产过程中进行,,因此我们 ...

嗯嗯,对的,就是直接将传感器做到电池内部,暂时只是用于实验室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听说这个方法,因为通过内置温度传感器来测量的话,但这一方法只能在电池生产过程中进行,,因此我们 ...

温度传感器能测量电池电位吗?不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能测量电池电位吗?不解......

楼主说的是电池单体内部电位传感器

网友C:
电池内部还是在电池的封装内部,注意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电位传感器又是怎么回事?需要测量的物理量是什么?输出要求又是什么?用途又为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电池单体内部电位传感器

只听说过在电池内部可以集成温度传感器,不知道这种温度传感器还能测量电池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听说过在电池内部可以集成温度传感器,不知道这种温度传感器还能测量电池电位......

想既然是温度传感器,估计不会能测量电池电位
楼主说的是电池单体内部电位传感器

网友:
现在最先进的汽车的电池管理BMS系统,还是用电流传感器进行电压和温度、充放电电流及剩余电量,过充电或过放电的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能测量电池电位吗?不解......

温度和电位都想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内部还是在电池的封装内部,注意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电位传感器又是怎么回事?需要测量的物理量是 ...

软包电芯的内部,是要封装在内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既然是温度传感器,估计不会能测量电池电位
楼主说的是电池单体内部电位传感器

是想同时测试温度和电位,将不同的传感器集成

网友:
可能我没说清楚,是想测试软包电芯(cell)内部充放电过程中一些参数的变化,如温度,电位等,传感器的要求是直径得小,毕竟要做到电芯内部,就像测温度的热电偶就OK,但是电位的话一直没弄清楚用什么来进行传感,可能也不叫传感器,对于传感器原理也基本不懂,目前也是刚开始接触这块儿,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既然是温度传感器,估计不会能测量电池电位
楼主说的是电池单体内部电位传感器

对的,直接在制作电芯的时候就把传感器也做在电芯内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软包电芯的内部,是要封装在内部的

锂电池是卷绕成型的,在电池的电极结构之内才能叫“电池内部”,否则是在电池的外部,但可以在电池封装的内部。注意概念。而且,你没有说这么做的用途,自然很可能是不合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是卷绕成型的,在电池的电极结构之内才能叫“电池内部”,否则是在电池的外部,但可以在电池封装的 ...

是你说的封装的内部,我们做的电芯是叠片式的,想把所谓的传感器与正极片层或者负极片层接触测试,至于用途,还没弄明白怎么分析所得到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你说的封装的内部,我们做的电芯是叠片式的,想把所谓的传感器与正极片层或者负极片层接触测试,至于用 ...

测电位(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电位差)接触又有何意义?只用先确定用途,由需求来导向技术,这才是正道,而不是相反。

网友E:
封装一个电压传感器、一个电流传感器,通过OCV对应电池SOC,动态用安时积分法计算SO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封装一个电压传感器、一个电流传感器,通过OCV对应电池SOC,动态用安时积分法计算SOC。

外部就可以加电路测试
这可以封装在电池包装内,不一定非要封装到电池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电位(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电位差)接触又有何意义?只用先确定用途,由需求来导向技术,这才是正道,而不 ...

好的,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