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M4C123G一个问题

楼主:
使用TM4C123G控制RX8025,通过I2C设置时钟时(reg_addr 0x00-0x06),总是漏发前三个数据,加上串口调试后就没有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写寄存器:
int RX8025_write(uint8_t reg_addr, uint8_t reg_data)
{
        // 绑定从地址, 主模块发送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2_BASE, SLAVE_ADDRESS, false);

        I2CMasterDataPut(I2C2_BASE, reg_addr<<4);
        I2CMasterControl(I2C2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ART);
        while(I2CMasterBusy(I2C2_BASE));

        I2CMasterDataPut(I2C2_BASE, reg_data);
        I2CMasterControl(I2C2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CONT);
        while(I2CMasterBusy(I2C2_BASE));

        I2CMasterControl(I2C2_BASE, 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OP);
        while(I2CMasterBusy(I2C2_BASE));

//     UartSend(®_data, 1);
        return 0;
}

调用:
        for (regdata_index=0; regdata_index<7; regdata_index++)
        {
                RX8025_write(regdata_index, time_temp[regdata_index]);
        }

没有UartSend(&reg_data, 1);

没有UartSend(&reg_data, 1);

有UartSend(&reg_data, 1);

有UartSend(&reg_data, 1);

网友:
我看了你的那个寄存器的程序,觉得没什么问题呢,你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