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死区时间控制电路 怎么设计?

楼主:
PWM 5MHZ左右。

网友:
多数死区时间,是靠对脉冲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进行一小段时间延迟而得到的。要控制死区时间,只要对这段延迟时间进行控制即可。

网友:
用个与非门,与非门的一个脚连pwmh,另一个脚连pwml控制的npn的集电极,集电极用rc加时间延时。这个是给pwmh处理的,pwml处理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