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源可以串联得到20伏电压么???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这两个电源可以串联得到20伏电压么?”
只看到一个电源。第二个电源在哪里?

网友:
图中的输出才5V,,,另外一个电源输出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源可以串联得到20伏电压么?”
只看到一个电源。第二个电源在哪里?

两个一样的

网友:
“两个一样的”
两个5V直流电源正确地串联,只可能得到10V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一样的”
两个5V直流电源正确地串联,只可能得到10V电压。

怎么正确串联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正确串联啊

第一个电源的正极与第二个电源的负极联接,然后从第二个电源的正极和第一个电源的负极引出两条线作为新电源的正极和新电源的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电源的正极与第二个电源的负极联接,然后从第二个电源的正极和第一个电源的负极引出两条线作为新电 ...

这样的电源也可以这样串联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源也可以这样串联么???

需要注意这种电源的外壳(包括地线端子)是否与输出端(5V)联接。若外壳与输出端联接,那么两外壳不能相碰触,也不能直接接地线,同样,两地线端子也不能直接联接。

网友:
如果负载太大,最好不要这样串联

网友:
不能串联,

网友:
得不到,楼主要20伏可买个可调稳压电源,好点的

网友:
应该不行吧,要用小电源,用个小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