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充求指导

楼主:
车充输入12v-24v,输出5V,现在空载变10V-12V,带载无电压,换过IC1,IC2,Q1,Q3还是10v,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检查开关电源芯片,同时注意其外围器件,包括MOS管和采样回路都要细查。楼主贴的图根本看不清。

网友:
空载电压就过高得多,
要在测量中找问题,图确实不清楚看这费劲

网友:
用一个芯片就可以解决吧,感觉你这样有点复杂了,现在车充很多都很简洁的

网友:
仔细看看芯片规格书说明,是不是哪里没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