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怎么驱动共阴数码管

楼主:
本人刚学单片机,想问下pnp三极管怎么驱动共阴数码管

网友:
有专门的驱动芯片。如TM1640,比三极管简单。

网友:
一般都用NPN驱动共阴,PNP驱动共阳

网友:
  共阳数码管要用PNP来驱动的原因是:

  共阳数码管的个二极管的高电位端通过三极管接在驱动电平上,即接在高电位上,所以要把电流从二极管的另一端流出。而7个二极管必须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上才能满足放大的需求,如果用NPN管,就只能接在发射级上,不满足要求。

  led数码管由多个发光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组成“8”字型的器件,引线已在内部连接完成,只需引出它们的各个笔划,公共电极。数码管实际上是由七个发光管组成8字形构成的,加上小数点就是8个。这些段分别由字母a,b,c,d,e,f,g,dp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