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的PM2.5T探测前端处理芯片有了解的朋友推荐一下

楼主:
最近弄了一个测PM2.5的样机翻腾一通,就是搞不明白信号收集的原理,由于该机的前端芯片型号已经擦除,无法获得电路资料。PD接入芯片也为高阻状态,一旦连线测量信号波形等参数,输出数据立即变大。没有了解该芯片的朋友求推荐一款型号。

网友:
去找传感器的器件手册好好看看。

网友A:
另外,本站过去举办过的DIY竞赛中也有网友以pm2.5方面的项目参赛,有关资料可以去看看老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本站过去举办过的DIY竞赛中也有网友以pm2.5方面的项目参赛,有关资料可以去看看老帖。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