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单片机的中断

楼主:
3芯积分
定时器中断要怎么设置?随意一个IO口做中断引脚又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定时器中断如下进行,初始化时:1,打开总中断允许IE=1,2,允许定时器几中断,3编写定时器几的中断服务函数
如果用C就是interrupt 几就行了。

管脚都是固定的,大多少51单片机不可以选任意管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如下进行,初始化时:1,打开总中断允许IE=1,2,允许定时器几中断,3编写定时器几的中断服务函 ...

也就是说我 要是想用别的引脚做中断是不行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我 要是想用别的引脚做中断是不行的了。

51单片机不能使用任意引脚触发中断。对51单片机来说,只有INT0和INT1两个引脚可以触发外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不能使用任意引脚触发中断。对51单片机来说,只有INT0和INT1两个引脚可以触发外部中断。

哦哦,知道了。谢谢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