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3射频模块接收不灵敏

楼主:
   1、为什么汽车遥控器以及家里用的卷帘门的遥控器接收都很灵敏,怎么按都有反应;
   2、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板子,网上买的发射的芯片,接收是买别人已经做好的模块,自己加单片机进行解码,可是灵敏度不是很好,有时候5米左右就不行了
   3、不知道各位看官有没有其他好的433方案,我们需要实现按发射端的某个按键,接收端能知道发射端按下就行了。

网友:
两个可能:一是你贪便宜,买的模块(包括天线)性能太差。二是你的系统噪声太大。

网友:
接收灵敏度差的原因有多种,自己设计发射电路的话,有很大的可能是天线布局没有做好,天线要尽量满足1/4波长,离其他元器件太近以及离铺地太近,还有就是匹配电路没有设计好。我是做射频芯片销售的,公司深圳华普微电子有限公司,专门做1G以下频段的射频芯片,有自己独有的知识产权。如果楼主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可以用我们的芯片来试试看,我们有技术工程师可以配合的。正常来说,13dBm的发射,433MHZ频段,天线设计没问题,空旷100米是妥妥的。

网友:
距离不够,就是三个方面1、功率、2、接收灵敏度、3、天线。保证功率和接收灵敏度达标,天线可以买现成的。
做好之后怎么知道功率和灵敏度是否达标呢?量产之后怎么知道每个产品都达标呢?
功率的定义:最大输出功率是指发射机在一个射频周期内供给传输线的平均功率。
灵敏度的定义:在规定的测试频率和调制方式下,当接收机误码率小于或者等于规定值时,接收机天线端口的输入信号功率大小。
常规的功率测试一般使用功率计或频谱仪,
灵敏度的测试使用带有调制功能的信号源,灵活一点的用矢量信号源。
如果没这些设备呢?
可以看看简化测量的方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1536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