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停机模式下不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

楼主:
我用的是2个按键PA0和PC13,先把这两个挂在各自的中断线上,然后通过PA0进入停机模式,按理说按下PC13就会唤醒,但是实际操作中不管怎么按都没有反应,不知道是函数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2个中断都可以进入中断函数里面,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能唤醒。。
下面带上停机模式的函数:
void Sys_Enter_Standby(void)
{
  while(WK_UP==0);                        //等待WK_UP按键松开(在有RTC中断时,必须等WK_UP松开再进入待机)
        printf("停机");
  delay_ms(50);
        RCC_AHB1PeriphResetCmd(0X04FF,ENABLE);//复位所有IO口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使能PWR时钟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后备区域访问使能

        RTC_ITConfig(RTC_IT_TS|RTC_IT_WUT|RTC_IT_ALRB|RTC_IT_ALRA,DISABLE);//关闭RTC相关中断,可能在RTC实验打开了。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TS|RTC_IT_WUT|RTC_IT_ALRB|RTC_IT_ALRA);//清楚RTC相关中断标志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PWR_ClearFlag(PWR_FLAG_WU);//清除Wake-up 标志
//
//        PWR_WakeUpPinCmd(ENABLE);//设置WKUP用于唤醒

//        PWR_EnterSTANDBYMode();        //进入待机模式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ON,PWR_STOPEntry_WFI);

        SystemInit();

}

网友:
不知道是函数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可以写个读按键的函数,试试能否得到正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