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脚位发黑了,怎么办?

楼主:
晶振脚位发黑了,怎么办?
   晶振脚位发黑是因为保存不当而出现晶振脚位氧化的情况,我们所看到的金属面位置有些许黑点,黑点正是因为金属部位与氧气接触,造成生锈的结果。
      关于晶振的保存方法我们也不得不学着一些。我们要意识到晶振脚位氧化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什么样的损失。首先晶振脚位氧化,锡线和锡膏都无法正常焊接;此外晶振脚位氧化很容易造成晶振停振,性能较差,即为坏晶振。若库存中晶振脚位氧化为少数,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办法使之焕然一新。
1,用橡皮擦轻轻擦拭晶振脚位发黑地方,直到黑点消失,即可正常使用。
2,试试酒精棉球擦拭脚位黑点。
3,用小刀片慢慢刮掉表面黑色地方。
我们最好不要等到脚位氧化之后才去处理,提前做好保护措施不是更好吗。下面加科介绍一些简单而且实用的晶振保护方法:
1、对于晶振的保存方式,首先要考虑其周围的潮湿度,做好防挤压措施,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使其晶体避免受潮导致其他电气参数发生变化。
2、其次对于易碎的晶振器件要做好防震措施,不宜放在较高的货架上,在使用的过程,也不宜使晶振跌落,一般来说,从高空跌落的晶振不应再次使用。
3、在晶振焊锡过程中,其焊锡的温度不宜过高,焊锡时间也不宜过长,防止晶体因此发生内变,而产生不稳定。
4、晶振外壳需要接地时,应该确保外壳和引脚不被意外连通而导致短路.从而导致晶体不起振。
5、保证两条引脚的焊锡点不相连,否则也会导致i晶体停振。
6、对于需要剪脚的晶振,应该注意机械应力的影响。
7、焊锡之后,要进行清洗,以免绝缘电阻不符合要求。

网友:
晶振的管脚都发黑了,说明库存时间比较长了,或是晶振是次品

网友:
最好,清理完,再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