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3 PCB敷铜反绿怎么解决?

楼主:
各位高手你们好!我用AD14.3 PCBPCB敷铜反绿,找不到原因,求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规则中的覆铜与导线或过孔的间距问题
应该有告警信息

网友A:
覆铜后一般告警为覆铜网格宽度比如默认是8mil,可能比布线的最小宽度,比如默认是10mil小,就会出现大面积的绿色告警

网友:
肯定范规了,就是范了约束条件了,楼主查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关系,比如:间距小了但厂家能做就简略也可,如果楼主觉得不妥,就可以去掉这次覆铜,再马上覆一下,看看好没好

网友:
你自定义的还是默认的规则,冲突了,绿色就是警告,你需要修改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覆铜后一般告警为覆铜网格宽度比如默认是8mil,可能比布线的最小宽度,比如默认是10mil小,就会出现大面积 ...

谢谢版主,按你的方法找到了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