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刚接触ad。想请问下关于库 封装 制作移植的问题?

楼主:
        一枚菜鸟。刚刚接触ad,遇见一些小问题,买的书中带了一些很零散的器件图,还有画的原理图,想把它整理起来弄个库,为啥一添加就找不到。
同时若有谁有那个32 的封装库分享,不胜感激。
        当然若时间比较忙,推荐已经发过的帖子也行。

网友:
有过来人指导怎样更好的掌握32,当然更好不过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添加库应该在右侧Library栏,点上边Library,弹出添加库文件对话框,Installed选项,右下,点install按键,选择库文件路径,添加即可。如图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若有谁有那个32 的封装库”没搞明白那个32
其实下载中心有很多库可以搜一下
还有就是新手可以自己学画一下元件的库和PCB封装库,学会画并不是在今后的画图中每个元件封装库都要自己画,而是学会修改别人的库文件适合自己需要
画电路图和PCB图,一般情况下根据需要而定,具体使用库文件时以方便使用为好,不一定非要新建库文件,从头画,也不是每一个元件封装都是别人的,毕竟还有很多非标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若有谁有那个32 的封装库”没搞明白那个32
其实下载中心有很多库可以搜一下
还有就是新手 ...

嗯。我去那看看。刚进来不是很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添加库应该在右侧Library栏,点上边Library,弹出添加库文件对话框,Installed选项,右下,点i ...

这个流程我是知道的,我想说的是,我上图中的是不是不能添加啊。我就是想把这些建一个库,方便按着他书上说的来。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流程我是知道的,我想说的是,我上图中的是不是不能添加啊。我就是想把这些建一个库,方便按着他书 ...

最简略的做法就像你截图那样,封装库和原理图库都是单独文件,然后添加到library栏下面,调用的时候调用原理图库,通过footprint manager去挨个添加封装
升级一点,就是做成集成库
终极大法就是我现在在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简略的做法就像你截图那样,封装库和原理图库都是单独文件,然后添加到library栏下面,调用的时候调用 ...

是啥啊?不方便细说推荐个帖子也行啊。这样比较方便。
先多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啥啊?不方便细说推荐个帖子也行啊。这样比较方便。
先多谢您的回复。

我发的帖子里有

网友:
哦,我看见了。我试试看。终极大法,哈哈,出道即巅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添加库应该在右侧Library栏,点上边Library,弹出添加库文件对话框,Installed选项,右下,点i ...

刚接触AD想问一下这些库是要自己去网上找再下载到library文件夹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接触AD想问一下这些库是要自己去网上找再下载到library文件夹里吗?

软件本事带有很多大公司的元件库
一是很多不符合我们使用习惯,二是有很多无用的元件
所以
我们平时收集元件库封装库文件,常用类型的,比如0805贴片电阻,电容之类的,是标准的,有适合贴片机封装的有适合手工的,这些网上可以下载,没必要自己画,只是比如,如果每个元件都想自己画都是可以的。

网友:
收集元件库和封装库其实有个捷径,就是利用软件的Make  library 导出,收集的有时自己不一定适合自用,就要学会修改符合元件芯片手册要求即可,重新制作画也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