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管脚实现UART通信

楼主:
5芯积分
一般单片机上 比如我用过的msp430,51系列,stm32等都有TXD,RXD这种收发信息的管脚

但是我想如果两个单片机之间通讯不用这两个管脚行不行呢?
比如我把两个单片机的两个任意管脚用杜邦线短接 然后我按照串口通讯的标准
一收一发 是不是也可以呢?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希望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
“比如我把两个单片机的两个任意管脚用杜邦线短接 然后我按照串口通讯的标准
一收一发 是不是也可以呢?”
可以倒是可以。但串口通讯的每一位都需要单片机软件定时,然后控制你规定的那个引脚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发送),或者控制你规定的那个引脚读取引脚电平(接收),需要占用一个定时器,程序冗长,且波特率较低,得不偿失。

网友:
可以,那叫做软件模拟串口,该方法仅适用于无硬件串口或硬件串口数量不够用时,但因实时性要求较高,编程比较讲究,不建议初学者玩这招。
MCU间的数据通讯未必一定需要UART串口,还可以是SPI甚至是自定义通讯类型。

网友:
不可以,你想用软件来模拟串口,会收不到或收不全的,因为串口的另一个管脚是发波特率的,楼主就想用两个管脚通讯,可以用一线通讯,协议自己定。但就想用51的串口,劝你打一个双串口的单片机

网友:
两个单片机“之间”这个概念比较须,两个单片机在同一个板上共地连接的很少。得按实际情况来设计。

网友:
可以用单片机的IO口来模拟串口收发时序,通过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设置波特率,然后按照串口收发数据的时序收发数据就行。可以自己网上搜搜模拟串口,例程很多。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程序会比较复杂。可以通过定时器,根据计数器的值,去生成波形。除了这个通信,单片机应该还执行别的内容把。这样,整体复杂度就比较高。你愿意试着玩玩可以。做产品,尽量不要这样。容易出问题。完全可以换个型号,用芯片硬件接口去通信。保证稳定性。

网友:
统一谢谢大家回复了,我也是想搞一个自定义的协议玩一玩看看...看起来是可行的,不过存在不稳定,会丢帧,感谢各位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