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ADC采样时间计算问题

楼主:
用软件触发采样一个通道的时间=(采样时间+12.5)*T,如果是顺序采样三个通道,则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通道的采样时间分别该怎么计算呢

补充内容 (2018-4-20 14:25):
也就是比如连续采样转换三个通道的时候,得到的每个转换值的更新时间是多少

网友:
就是三个时间的和呀
软触发一般用在固定的周期性采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三个时间的和呀
软触发一般用在固定的周期性采样的情况。

也就是多通道采样的时候,比如三个通道,每个通道的采样时间都为三个时间的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多通道采样的时候,比如三个通道,每个通道的采样时间都为三个时间的和吗

不是啊,每个通道转换时间都是你上面那个式子

网友: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DMAADC_CHANNEL, 1, ADCSAMPLETIME);
就是这个库函数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每个通道转换时间都是你上面那个式子

谢谢版主解答,AD采样多通道顺序转换,会影响其他通道的采样时间吗,也就是同一通道(比如通道1)在同一AD频率和采样时间的设置下,就通道1单独采样转换与通道1和通道2通道3多通道顺序转换相比,采样转换时间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