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器件选型?有相关书籍推荐或者方法建议吗?求各路大神指点

楼主:
如何进行器件选型(MCU或者其他IC)以及方案设计知识(最近在选型电机IC方案)?有相关书籍推荐或者方法建议吗?求各路大神指点 问了些有经验的工程师,建议上官网查看;但是看着还是觉得心没底。。。  求各路大神分享下经验

网友A:
官方网站上按照分类搜索查看,可能是最节省时间而且比较可靠的方法。

网友B:
不同网站,排版会有所不同。但一般的,可以按照某些参数,进行筛选等。根据你的需求。去找满足对应参数的型号。如果是一些很常用的电路,也可以参考别人的设计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网站上按照分类搜索查看,可能是最节省时间而且比较可靠的方法。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网站,排版会有所不同。但一般的,可以按照某些参数,进行筛选等。根据你的需求。去找满足对应参数的型 ...

哈哈,十分感谢;现在基本都是参考别人的设计方案,自己还是欠缺器件选型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