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控制XL6009芯片,12v电源做个步进可调的2-9V的程控电源。

楼主:
现在连XL6009怎么控制都不知道,哪个能帮我说说操作步骤哦?谢谢。

网友A:
“现在连XL6009怎么控制都不知道,哪个能帮我说说操作步骤哦?”
最可靠的办法是仔细看该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连XL6009怎么控制都不知道,哪个能帮我说说操作步骤哦?”
最可靠的办法是仔细看该芯片的datasheet ...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对反馈角,进行编程。

网友B:
单片机输出pwm经过积分电路,以输出电压作为FB的参考点,以前坛子里说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输出pwm经过积分电路,以输出电压作为FB的参考点,以前坛子里说过

现在还在找的到那个贴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在找的到那个贴嘛?谢谢。

这是学校给的课题?还是先打基础吧

网友:
对实验室给的。

网友:
其他要求呢?精度?
不用太精细的话就找个带DAC的单片机通过电阻控制6009的FB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