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如果使用K60测AD7746电容数值呢

楼主(2018-03-05):
求大神帮忙如果使用K60测AD7746电容数值呢
求大神帮忙,自己写的I2C协议,搭了外围电路进行测试,可是得不到已知待测电容的数值,想问一下该怎么检测呢~~

网友A:
电路是自己搭的,就根据传感器手册,分析原理图是否存在问题。实际连接是否正确。包括外围元件。接触充分。手册有没有说明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 看单片机能否和他正常通信。分析波形。如果传感器对单片机发的数据,没有任何响应。就好好查硬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