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7313 3.7V升压到5V之后与USB的5V并联会烧毁LM27313

楼主:
如题,大家有没有遇到。

网友:
绝大多数电源不可简单的直接并联,电压稍有不同,低的一方将发生电流倒灌,这一旦超出该电源系统的承受能力就会发生器件损毁。一定要并联,需要加均流电阻,但一定需要并联的场合实在非常有限,你这么设计本身极可能就是问题。

网友:
产品使用,最好不要这样并联,如需扩流等原因并联要分别用二极管隔离一下

网友:
不带这么玩的。USB的5V铁定不是5.000V,你升出来的也不是,电压肯定不同,非同一来源的电压不能这么玩。那怕不烧也不能这么玩。

网友:
升压后的5V直接和USB的5V并联的?

网友:
电源不能这样简单的并联。 实在要用的话, 在每组电源的输出加上肖特基二极管。 防止电流反串。 缺点是肖特基二极管有0.3-0.4V的压降。 还要留意反向击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