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的调制带宽怎么确定

楼主(2018-03-05):
模拟信号的调制带宽怎么确定
模拟信号的调制带宽怎么确定?看到有人说模拟
调制带宽指
输出(或加载的)模拟信号的最大带宽,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算“
加载上
”?信号失真到什么程度
算能“
加载上”
?
急求,望专业人士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说法不尽准确。
如果是普通调幅,那么已调波的带宽是调制信号最高频率分量的2倍。如果是抑制载波的单边带调幅,那么已调波的带宽就是调制信号的带宽。这两种调制的已调波带宽与失真没有关系。
如果是调角信号,那么已调波的带宽理论上是无穷大,但是由于边频信号功率随频偏加大而衰减,所以实际上将信号限制在一个有限的频带内。当调制度较小时,常常认为已调波的带宽等于调制信号最高频率分量的2倍,此时的信号失真与调制度有关。

网友B:
这要看你采用哪种调制方式吧?同样的调制信号,调幅和调频占用的带宽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