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7688之OP路由器 IP修改

楼主:
                                                                 MTK7688之OP路由器 IP修改
           为啥要修改OP路由器的IP地址呢?如果你按照我上一篇来操作,你搞不好会发现评估板可以上网,但是电脑或者手机连接没有加密的WIFI热点时不能上网,为啥呢?那很可能是上一级路由器的网段和你现在的路由器网段冲突了,比如我使用的上一级路由器是TPLINK的路由器,网段是192.168.1.1,我的开发板的IP也是192.168.1.1,分配给连接WIFI热点的IP段就不可能是192.168.1.1这个网段了,我们需要修改到其他网段,比如把评估板的IP设置为192.168.4.1,这样就可以解决了,这时我们就需要修改/etc/config/network的配置文件了。
我们先用cat 命令看下network文件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们只需要修改下圈红色的IP为192.168.4.1就OK了,方法如下:

我们输入192.168.4.1进入LUCI界面可以看到我的电脑登录了WIFI,就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路由器功能,你也可以和家里路由器一样配置网络接入方式比如DHCP方式还是PPPOE,命令如下:
第一条是作为中继器模式,有线方式就不用输入SSID和密码
第二条作为STA模式,仅仅自己可以上网,不支持接入设备上网
第三条路由器模式,自己上网而且支持接入WIFI的设备上网
第四条PPPOE上网,买运营商的上网卡登录上网,我家里就是。
"widora_mode repeater" or "widora_mode repeater ssid key""widora_mode client" or "widora_mode client ssid key""widora_mode router""widora_mode pppoe" or "widora_mode pppoe name key"

用OP来实现WIFI放大器或者路由器,真的很简单,都是实现的配置,人生就应该喝最烈的酒 ,唱最野的歌,DIY自己的路由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wateras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考虑到我们自己DIY的路由器通常用DHCP来获取到上网IP,很多路由器默认IP都是192.68.1.1,而我们经常需要修改固件,每次都手动配置很麻烦,还不如直接在OP配置时修改好,在编译成BIN烧录到评估板上。
            此时,我们需要修改uci-defaults.sh文件,这个文件在我的工程路径如下:openwrt_widora/package/base-files/files/lib/functions
将图片中的圈住的IP修改成192.168.4.1保存退出后就可以,在make -j3就ok了,把OP烧录到板子上面就行。

网友:
        如果大伙按照我的配置方法修改了IP之后,发现烧录固件后IP还是无法生效这是为什么?
                                在openwrt 15.05之前的版本,配置/package/base-files/files/lib/functions/uci-default.sh中的lan ip地址即可。但是在15.05版本中这部分的配置做了修改,使用了新的uci-new-default.sh, 已不再包括lan ip的配置,需要到/package/base-files/files/bin/config_generate进行配置。
对uci-default.sh的配置:也就是说在15.05包括及之后的版本都需要在源码中配置两个地方的文件

1、更改:/package/base-files/files/lib/functions/uci-default.sh

ucidef_set_interface_lan() {        local ifname=$1        uci batch <<EOFset network.lan='interface'set network.lan.ifname='$ifname'set network.lan.type='bridge'#更改lan口获取ip的方式为staticset network.lan.proto='static'#更改lan口ip为4.1set network.lan.ipaddr='192.168.4.1'set network.lan.netmask='255.255.255.0'set network.lan.ip6addr='fd04:bd3:80e8:1::1/64'EOF}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2、 15.05版本可能还需要更改:/package/base-files/files/bin/config_generate

    [ -n "$vlan" ] && ifname=${ifname}.${vlan}    uci -q batch <$1set network.$1='interface'set network.$1.ifname='$ifname'set network.$1.force_link=1set network.$1.proto='none'set network.$1.macaddr='$macaddr'EOF    case $1 in    lan) uci -q batch <set network.$1.type='bridge'set network.$1.proto='static'set network.$1.ipaddr='192.168.4.1'set network.$1.netmask='255.255.255.0'set network.$1.ip6assign='60'EOF如何查看自己的OP的版本呢?可以登录LUCI查看也是WEB页面,我的版本信息如下:
Firmware Version
OpenWrt Chaos Calmer 15.05.1 r49378 / LuCI Master (git-17.348.06533-e8c8020)
Kernel Version
3.18.29
正好需要配置两步。
切记,在make之前make menuconfig下,不然可能生成固件无法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