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7688 之修改WIFI SSID和密码

楼主:
                                                              MTK7688 之修改WIFI SSID和密码
       我们先进入控制台,修改etc/config/wireless就可以了,你也可以通过WEB来修改。
把WIFI热点和密码改成如下内容就行
命令:
#vi /etc/config/wireless#/etc/init.d/network restart

为啥要第二条命令呢?解释如下
不管你是采用文本编辑器还是通过命令行的方式修改了UCI配置文件,相应的服务或应用程序不会自动更新状态,这时你都必须调用一次/etc/init.d restart才能使刚刚对UCI配置文件的修改生效。许多兼容UCI的程序采用这样的方法来应用更新:在init.d脚本执行流中去修改自己程序的配置文件。具体说来,init.d脚本先去修改自己程序的原配置文件中的信息(如/etc/samba/smb.conf),之后重启一次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就会去读自己的配置文件(刚刚被init.d更新过的)再启动,这样应用程序的状态就更新了。仅仅重启应用程序,而不执行init.d脚本的话,/etc/config下的UCI配置文件是不会应用于应用程序的,新配置也就不生效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wateras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是官方板么

网友A:
不是官方版,为啥要官方版?OP都是通过的,MTK7688芯片一样就OK了,板子在我博客里面,可以看我博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官方版,为啥要官方版?OP都是通过的,MTK7688芯片一样就OK了,板子在我博客里面,可以看我博客。

哦 看到了 对mtk7688感兴趣

网友B:
最近在做MT7628  不知道MT7688官方SDK是否也是web无法查询到无线信号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做MT7628  不知道MT7688官方SDK是否也是web无法查询到无线信号状态

刚发现这个SDK版本也有问题,web页面无法通过scan方式加入WIFI热点。还得通过命令来实现,那个WEB页面做的不好,讲究用着,你玩7628多久了?如果都玩openwrt的话,可以加入我的群一起讨论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发现这个SDK版本也有问题,web页面无法通过scan方式加入WIFI热点。还得通过命令来实现,那个WEB页面做 ...

用了几个月了  资料好像也不多 没太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