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参数

楼主:
请问一下MOS管的参数该如何确定,参数不同会产生哪些影响,VDMOS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
“请问一下MOS管的参数该如何确定”
显然,应该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
厂家生产了各种各样的MOS管,就是为了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

网友A:
MOS管选择时一般都要考虑最大电压等,最大电流,内阻的,或者叫Vds,Ids以及Rds,还有就是VGS(th)等
提前要确定好是N,或P,
VDMOS应该也是这么几个主要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选择时一般都要考虑最大电压等,最大电流,内阻的,或者叫Vds,Ids以及Rds,还有就是VGS(th)等
提前 ...

就是自己设计VDMOS,它的参数:电流、电压、耐压、电流容量这些该如何确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自己设计VDMOS,它的参数:电流、电压、耐压、电流容量这些该如何确定呢?

也应该同选样MOS管那样,明白自己的要求后,仔细看自己datasheet选用,没什么捷径

网友:
自己看看资料,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