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用于433M的射频PA

楼主(2018-03-06):
请帮忙推荐用于433M的射频PA
请各位朋友推荐便宜好用的,频率在433M的,功率在0.5~2W之间的射频功放。
谢谢。
国外的产品,以前用的型号,越来越多停产,且越来越贵了。。

网友A:
硅传科技HW3000无线模块

楼主:
433的模块多。。。。我问的是PA呢。。。

网友B:
做好之后怎么知道功率和灵敏度是否达标呢?量产之后怎么知道每个产品都达标呢?
常规的功率测试一般使用功率计或频谱仪,
灵敏度的测试使用带有调制功能的信号源,灵活一点的用矢量信号源。
如果产线上不想放这么贵的设备呢?
可以看看简化测量的方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1536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