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 V2 统计结果

楼主:
 目前统计调查的结果,大家最希望加入的功能:

  • wifi
  • 蓝牙
  • OLED
  • 大容量flash
  • 陀螺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11830-1-1.html

对于外观和外形,大家有没有好建议,是否需要增加一个外壳?是否将microUBS改为type C?

如果有更多建议,也希望大家提出一起讨论。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加外壳,像上次一样有个合适的盒子就好!至于type C,我也认为没必要。一则,目前type C还是没有Micro USB普及,其次,在这次的板子上并不具有type C增加的关键特性,所以还是用大家最方便的Micro USB会好一些!

网友:
microUSB 不注意使用、插拔次数多了容易发生脱落  尤其是作为兼具教学和开发功能的板子

网友:
功能很强大

网友:
type-C拔插比较好,micorusb的接口拔插太费劲了

网友:
microUBS可以整个结实点的,又好拔插的;
type C还不是必须的,不急嘛。

网友A:
如果板子体积允许,可是使用 Type-C ,这个是趋势。

M5Stack ESP32 盒子就是用的 Type-C ,它用的也是有外壳,非常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子体积允许,可是使用 Type-C ,这个是趋势。

M5Stack ESP32 盒子就是用的 Type-C ,它用的也是有 ...

虽然用不到type-c的大功率等功能,但是支持正反插很方便。

网友:
建议改type C!

网友:
支持typeC,但最好找个结实的,我的小米5手机已经只能一面插了,换个面OTG和耳机都不行....

网友:
有没有视频教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