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者应如何考虑信号电平与工作频率

楼主:
PCB设计者对于一个电路原理图,首先应当知道其信号电流的流向。不过这个问题很简单,根据国际惯例,输入端都位于电路原理图的左侧,输出端都位于电路原理图的右侧,一目了然。

接下来,需要了解的问题是电路中信号电流的大小以及工作频率为多少。在信号电流大小用增益表示的情况下,也可以将对电流大小的了解改换成对信号电平高低的了解。

一般情况下,模拟电路输出端的电流都大于输入端的电流;多数情况下,数字电路的电流都远大于模拟电路的电流。当小信号电流电路与一个大信号电流电路相邻时,或者同一个电路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紧靠在一起时,电路的工作容易产生不稳定状态或者自激振荡,这种现象必须绝对避免。例如,在数字电路中,信号电压的大小与电源电压的大小在同一个水平上,而收音机和电视机中接收端高频电路的信号电压却大约只有它的1/180 000 ,因此哪怕只有1/500 000 的数字电路信号串入后一种高频电路,都会严重地妨碍声音信号与电视信号的收昕与收视。

例如,在PCB设计一个(模拟)光碟(CD) 机或者数字光碟(DVD) 机的电路时,在整个电器装置的印制线路板中,既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这时候应当特别注意不要让数字电路的信号干扰模拟电路的正常工作。为此,往往将这类电路原理图首先分割成各部分分别具有不同功能的方框图,并且明显地标识出哪些导线是信号线,哪些导线是电摞线,哪些导线是接地线或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