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按键来做开关,想要一个有效点的方法

楼主:
如题,用一个按键TV来打开红外模式,但是,我设置的却不是很好
if((key_code == KEY_TV) && (key_length == 1)) //KEY_TV也用作组合键,所以就设了个按下一个键(key_length == 1)
{
IR_mode_flag = ~IR_mode_flag;
}
想求助一个比较好的判定方式

网友A:
按键不用做软件防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不用做软件防抖吗?

估计用硬件做了

网友:
是已经处理完的按键(无误触,鬼键)

网友B:
完全没有明白你要表达的什么意思?判定什么?设置的不是很好是什么意思?没有达到效果?还是和预期的有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明白你要表达的什么意思?判定什么?设置的不是很好是什么意思?没有达到效果?还是和预期的有差距 ...

跟预期的效果有差距,我想要的是能,第一次按下,打开红外,flag=1,
第二次按下,关闭红外,flag=0。
但我现在设置的效果是:按下去是没反应;或者按下的时候有反应,之后就自己关了;

网友: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