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电路分析

楼主:
电路中的D1,D2和D5,D6的作用,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
此电原理图实在看不清楚,而且相当蹊跷,要那么多电阻并联干什么?甚至Q1和Q2集电极负载电阻都是两电阻并联。

网友A:
D1,D2分别是泄放Q3,Q4发射结反向电压起到保护这两个三极管的作用。D5,D6则是泄放负载端偶然出现的尖峰电压保护电路免受损坏。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见解,欢迎高手拍砖

网友B:
D5和D6先放一边,看看D1和D2。
D1与Q3发射结反并联,D2与Q4发射结反并联。如果输入的是交流信号而我们只取半波,D1和D2可能有用处。但现在Q3输入信号是由Q1集电极输出,Q4输入信号是由Q2集电极输出,Q3发射结和Q4发射结不可能发生反偏,所以D1和D2永远不会通过电流,也就是没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1,D2分别是泄放Q3,Q4发射结反向电压起到保护这两个三极管的作用。D5,D6则是泄放负载端偶然出现的尖峰电 ...

D5,D6泄放通道是怎么走,如果是通过电源端的话,D3,D4又阻断了泄放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5和D6先放一边,看看D1和D2。
D1与Q3发射结反并联,D2与Q4发射结反并联。如果输入的是交流信号而我们只取 ...

电路正常工作的话,D1,D2是不会有电流,但是负载如果是感性负载的话,断电瞬间产生的感应电压是否有可能高过电源电压?这样的话,D1,D2是否能器到保护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正常工作的话,D1,D2是不会有电流,但是负载如果是感性负载的话,断电瞬间产生的感应电压是否有可能 ...

负载是接在插座J1的3脚与正负电源公共端之间么?图中并未显示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接在插座J1的3脚与正负电源公共端之间么?图中并未显示出来。

是的,这是一个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原理图,输出一个电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是一个闭环霍尔电流传感器原理图,输出一个电流信号。

如果插座J1的3脚处负载具有感性(或者容性),则在交流信号的一个周期内有一部分时间能量是从负载流向放大器。这种情况下,二极管D5和D6是必要的。但负载具有感性(或者容性),D1和D2也并不能起什么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D5,D6泄放通道是怎么走,如果是通过电源端的话,D3,D4又阻断了泄放通道?

泄放不一定要到电源有大电容也可以完成泄放如C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