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的测速模块选用什么器件测速好呢?

楼主:
基于STM32单片机的测速模块选用什么器件测速好呢?本人初学者,求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用光电传感器,比如对射的, 带凹口的转盘,转动,传感器输出脉冲。计数器进行计数。

网友:
自己做简易的就是光电对射;
精细一点就用简单光电码盘;

正式一点就用光电编码器;分辨率很高,注意转速太快的不能用。

还有就是看你被测的装置上配套了什么可以计数的特征:例如齿轮齿数、连接器的螺钉等,可以采用电磁传感器或霍尔传感器,准确、实惠有标准化。

网友:
还是觉得霍尔传感器能到达精确测速

但要看楼主是测哪方面的速度

网友:
淘宝上有一种玩具四驱车上面的小马达,妙就妙在自带一个334线的光电编码器,带码盘。

而且编码器是正交输出的,就是能分辨旋转方向。才3块多一个,比买模块还便宜。

关键是把AB相接入到stm32的GPIO直接就能读到PWM,无须自己搭电路,因为它输入就是规矩的方波。

推荐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