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无限增益多路反馈高通滤波器 100k输出波形跳变

楼主:
这是我用multisim做的仿真图,按照二阶高通设置R1为1.3k,R2为6.6k。
当我进行AC sweep对信号源的频率从1Hz到1MHz扫描时,发现频率在10k之前幅度值与
理论值吻合,但是到100-200k的时候幅度突然有一个很高的跳变,不知是否是自激振荡
但是,这明明是经典电路,我连参数都没有改,而且即使我更改R1,R2数值也没有明显
改观,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来自 2楼

LM324是很早期生产的运放,其单位增益带宽仅1MHz还不到,而你的理论值是理想运放(带宽无穷大)计算出来的。
频率高到100kHz时,LM324的频率特性已经距离理想运放相当远了。

网友A:
楼主用单电源?正弦波可是双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单电源?正弦波可是双向的。

是。我初看时未注意到该电路使用了单电源。楼主电路即使使用了单位增益带宽足够的运放,也需要修改修改才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24是很早期生产的运放,其单位增益带宽仅1MHz还不到,而你的理论值是理想运放(带宽无穷大)计算出来的。
...

原来是这样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单电源?正弦波可是双向的。

嗯!这个问题确实自己没注意到,也很有帮助,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