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小车计程功能,要用什么元件来实现呢

楼主:
想用51做小车计程,应该选什么元件以及按照什么原理能行得通?

网友:
方式有很多种,比如码盘,通过码盘计数,计算轮子的圆周就能得到计程,另外也可以参考鼠标。

网友:
汽车上都有里程表,里程表的工作原理是对车轮转过的圈数累加计数。

网友:
我记得淘宝上有那种码盘,进行光电计数,可以计算出速度。路程也很好计算的呀。

网友A:
最简单的码盘,最精确的鼠标,想要高大上的就弄个加速度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码盘,最精确的鼠标,想要高大上的就弄个加速度模块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