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效应杂谈

楼主:
  自从功率MOS广泛用于开关电源后,米勒效应逐渐为电源应用工程师所重视。多数初进的电子工程师觉得好像米勒效应是新的发现。其实,米勒效应的发现非常早,不但比MOS管早,甚至比BJT(双极型三极管)还要早得多。
  1919年到1920年,美国无线电工程师约翰·米尔顿·米勒(John Milton Miller)在研究真空管时,发现了这个后来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效应。要知道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生产真空管的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是1919年由通用电气等四家公司投资建立的,1920年才开始生产真空管。在那之前,真空管都是实验室里面一个一个以手工方式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说,米勒效应的发现实在是相当早的事情。
  米勒效应对高频放大器性能影响很大。
  正是由于工程师想方设法要消除三极真空管米勒效应带来的影响,在三极真空管之后电子工程师们又发明出来了四极真空管和五级真空管,使真空管高频放大的性能更加提高,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为了说明米勒效应是怎么一回事,请先看看图(01)。

图(01)
  这是仿真图。电路很简单,只有一个信号源V1和一支电容器C1,还有一台万用表用来测量电流。
  如果我们不知道该电容器C1的电容量,由电流表测量出的电流大小和信号源V1两端电压我们也可以计算出电容C1的容抗,进一步由信号源V1的频率和容抗再计算出电容量。
  如果电路中接入一个直流电源会如何?请看图(02)仿真结果。

图(02)
  图(02)中电流表显示数值和图(01)比较,没有变化。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对交流信号来说,直流电压源内阻为零,相当于短路。而电容器不能通过直流。交流信号源输出幅度和频率没有变化,当然通过电容器的电流也没有变化。
  但是,如果把直流电源换成与信号源V1同频率但相位相反的交流电源V2,情况就变得大不一样。见图(03)。

图(03)
  图(03)中,直流电源改成了与V1同频但反相的交流电源,其幅度是V1的50倍。千万注意:对地而言,V2和V1是反相关系。
  我们看到:流过电容器的电流由1.125mA变成了57.375mA。
  这很容易解释。两个电源对地是反相,但对电容来说却是同相串联。换句话说,电容两端电压由原来的1V峰值变成了51V峰值(25kHz),其它条件均未变化,当然流过电容器的电流应该增加到原来的51倍。验算一下:1.125mA乘以51,确实是57.375mA。其中1.125mA是V1的贡献,另外56.25mA是V2的贡献。
  这个现像是如何产生的?其实也很简单:电容器C1右端接地或者接到固定直流电压上,当电源V1两端电压上升ΔV时,电容器右端电压并没有变化。电容器右端接到与V1反相的电源V2时,电源V1两端电压上升ΔV,电容器右端电压却下降了KΔV,其中K是电源V2输出幅度与电源V1输出幅度的比值(绝对值,在图(03)中为50)。当然,电容器中流过的电流就是电容器右端接地或者接固定直流电源上的K+1倍。
  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V2已经由一个12V直流电源被替换成了一个频率为25kHz、峰值为50V,而且相位恰与V1相反的交流电源,我们将会认为电容器C1的电容量为510nF,因为根据我们测量出V1输出的25kHz/1V和57.375mA,计算出的C1电容量恰是510nF。换句话说,好像电容C1的电容量增加到了51倍。
  虽然米勒效应首先是在对真空管工作的研究中发现的,但在当代,真空管已经很少使用,模拟电路教材中基本不讲真空管,所以我们用比较常见的双极型晶体管来举例。

图(04)
  图(04)是相当典型的双极型晶体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在实际应用的电子电路中很常见。
  图中由三极管构成的放大器,A点是信号输入端,B点是信号输出端。
  对三极管Q1基极与集电极之间的电容Cbc(包括PN结电容和引线之间的分布电容)来说,A点相当于图(03)中电容C1的左端,B点相当于图(03)中电容C1的右端。见图(05)。
  这是因为,对三极管基极与集电极之间分布电容Cbc来说,其左端就是输入信号V1,其右端是放大了K倍(K是该级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绝对值),而且B点的放大后的信号恰与A点信号反相,相当于图(03)中的电源V2。

图(05)
  显然,从信号源向右看,信号源提供的电流要比没有放大(比方说,把集电极负载电阻R2短路掉)时增加到了K+1倍,其中1倍是三极管集电极交流接地时由信号源V1所产生,K倍是由集电极接入负载成为一个反相放大器后放大器输出的反相交流电压所产生。
  如果我们把图(05)所示的具体的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抽象为图(06)所示的放大电路,米勒效应依然存在。
  图(06)中,Rs为信号源内阻,反相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为K(绝对值),自输出端接到反相输入端的电容Cc就相当于图(05)中的电容Cbc。我们看到,当电容Cc左端电位变化ΔV时,右端电位变化KΔV,且变化方向相反。由此可以知道:流过电容Cc的电流必是电容Cc右端接地时的K+1倍。
  从图中标注ZIN处向右看过去,因为电容接到反相放大器输出端时流过电容的电流比电容右端接地时要大到K+1倍,显然,电容接到放大器输出端时对信号源来说,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比较小。

图(06)
  对信号源来说,电容Cc接到放大器输出端,和容量为(K+1)Cc的一个电容CM接地是一样的,因为流过信号源的电流在两种情况下相同。
  对放大器的输出端来说,流过电容Cc的电流相当于从输出端经一个电容Co接地。如果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为无穷大,那么Co电容量和Cc相等。但实际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仅为K倍(绝对值),故等效电容Co和Cc容量并不相等。不过,通常K值比较大(远大于1),所以Co数值与Cc相差不多。考虑到放大器输出能力比较强,所以Co对放大器工作影响不大。而输入端等效电容CM和信号源内阻RS构成一个一阶低通滤波电路,显然在信号源频率比较高时对放大器的工作影响比较大,这是通过对信号源输出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

图(07)
  我们已经看到,双极型晶体管(BJT)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具有米勒效应,那么,场效应管(FET,包括结型和MOS型场效应管)是否也有米勒效应?
  共源极场效应管放大电路输出与输入反相,当然也会表现出米勒效应。

图(08)
  图(08)是增强型功率MOS管IRF840典型共源极输出特性曲线族,截自该型号MOS管手册。图中最下面一条曲线是门极电压VGS为4V时漏极电压VDS与漏极电流ID之间的关系曲线。在这条曲线之下MOS管并未导通,模拟电路教材中叫做截止区,MOS管未导通当然也就没有放大作用。门极电压超过4V后,漏极电流随门极电压上升得很快,这部分在模拟电路教材中叫做饱和区,这是MOS管具有放大作用的区域。最左边曲线族各曲线几乎合成一条,这部分在模拟电路教材中叫做可变电阻区,MOS管在此区域同样没有放大作用。注意截止区、饱和区和可变电阻区名称,别和双极型三极管的三个区混淆。

图(09)
  图(09)是图(08)那个型号MOS管(IRF840)门极充放电电荷量与门极对源极电压的特性曲线。可以看到,该曲线基本上由三条直线构成:从原点到图中A点、图中A点到B点,以及图中B点向右部分。
  我们看看这条曲线是什么意思。
  这条曲线,横轴是门极电荷量,纵轴是门极电压,那么曲线的斜率是门极电压增量比门极电荷增量(ΔV/ΔQ),斜率的倒数是ΔQ/ΔV,恰恰是电容量!
  斜率的倒数是电容量,意味着斜率较大(比较“陡峭”)处电容量较小,例如从原点到A点那段,而斜率较小(接近“水平”)处电容量较大,例如A点到B点那段。
  那么,为什么图(09)门极充放电电荷量与门极对源极电压特性曲线会这么明显地分成三段?
  这三段,恰恰对应图(08)MOS管输出特性曲线族的三个区域:截止区、饱和区和可变电阻区。
  我们知道,图(08)中门极电压从零开始上升,在门极电压未达到开启电压之前MOS管中是没有漏极电流的,当然也就没有放大作用。在MOS管截止区内,随着门极电压从零开始上升,信号源对门极与源极之间分布电容以及门极与漏极之间分布电容充电。这就是图(09)中原点到A点那一段曲线,该曲线很接近于一条直线,对应的是图(08)中截止区。
  门极电压达到开启电压后,MOS管开始导通,进入饱和区。MOS管开始具有放大作用。既然共源极放大电路输出输入反相,我们判断:必有米勒效应发生。MOS管的米勒效应就是使门极与漏极之间分布电容等效增加到K+1倍(K是电压放大倍数绝对值)。因为K通常比较大,至少是十倍,多则可达百倍所以增加出来等效的电容也也比较大。前面我们说过:比较大的电容在图(09)中表示为斜率较小接近水平方向的线。这正是图(09)中从A点到B点那段。A点到B点曲线变成接近水平,恰恰是由于米勒效应的作用。
  图(09)中B点再向右部分,对应于图(08)中可变电阻区。在这个区域内,MOS管没有放大作用,也就没有米勒效应,所以曲线又变得比较陡峭(斜率变大)。但是B点向右部分的斜率比原点到A点部分斜率小一些,这是因为场效应管导电沟道已经开通。图(10)是MOSFET示意图,该图摘自《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

图(10)
  图(10)中,清晰地标注出MOS管的构造,尤其是导电沟道。导电沟道在MOS管输出特性曲线族的截止区是绝缘的,但在可变电阻区则具有相当小的电阻,可以认为是导体。显然,门极(图中标注为栅极)与源极和漏极之间的分布电容随导电沟道电阻的变化而变化,分布电容在MOS管工作的可变电阻区要比在MOS管工作的截止区大不少,所以图(09)中B点向右部分的斜率要比原点到A点部分的斜率更小一些。当前在开关电源中广泛使用的功率MOS管的构造与图(10)所示不同,但工作原理却是相同的,门极对导电沟道的分布电容仍然遵循MOS管导通时比截止时更大一些的规律。
  从图(09)中A点到B点曲线的斜率远比原点到A点曲线的斜率小可以看出,米勒效应的影响很大,米勒效应使得表观的输入电容增加到了K+1倍。如果该MOS管是作为线性放大使用,例如音频功率放大器,那么信号源内阻和米勒效应所产生的等效输入电容构成一阶低通滤波,如同图(07)中RS和CM所示。此低通滤波将使得输入信号在高频段被衰减。如果信号源内阻稍大,该管构成的放大器甚至在音频高段(10kHz甚至更低)幅频特性就会降低,显然无法构成宽带功率放大器。
  米勒效应的影响对双极型三极管来说比MOSFET管要小,这是因为双极型三极管输入电阻本来就比较小(所谓电流驱动),需要低内阻信号源来驱动,图(07)中由于米勒效应产生的等效电容CM的容抗和输入电阻相比较就显得比较大,所以米勒效应的影响就不大显著。
  如果MOSFET工作于开关状态,例如用于开关电源,从图(10)中可以看出,如果驱动MOS管的信号幅度是从零到10V(红色虚线),那么每次对MOS管门极充电(或者放电)全部电荷量是41.5nC,其中由于米勒效应所充电的电荷量为22.5nC(从A点到B点那段),占全部充电电荷量的一半还要多一点。这当然会增加驱动电路的负担,影响开关管电流上升和下降时间,使得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比较高时开关管的损耗增加。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maycha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好复杂,学习了

网友:
看一遍没看懂,明天接着看

网友:
讲的很详细

网友:
好在伏容特性是非线性的,否则上电真是一场灾难。

网友:
看懂了,顶一下

网友:
这其实都等同于 二极管模式,
BJT 的「二极管」是PN结正向上止点电压,MOSFET的「二极管」是门极开启电压,
恒压源(理想的电压源)不单输出电流无上限,频率也不封顶,如果以恒压源讯号驱动三极管,则讯号到来的瞬间,因 Cbc(Cgd)未及充电,这 超强驱动 将会让管子在此瞬间处于钳位状态。

网友:
忽然想到接收机的阻塞问题,
猝发超强干扰会令接收管饱和,电路无法正常活动,
如果干扰极强,甚至会令反相级的反相作用失效,电路因反馈突然由负变正而卡住。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有空得好好理解理解

网友A:
翻看基准电压TL431、LM336的资料,看《精密稳压源TL431和LM336的问题》这个帖子。
@maychang 老师提到了了米勒效应这个名词,看了您的《米勒效应杂谈》。不是十分懂。
“......米勒效应使得表观的输入电容增加到了K+1倍。......显然无法构成宽带功率放大器。”
这里米勒效应产生的容抗增加的效果,与基准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翻看基准电压TL431、LM336的资料,看《精密稳压源TL431和LM336的问题》这个帖子。
@maychang 老师提到了了 ...

“米勒效应产生的容抗增加的效果,与基准电压有关系吗?”

米勒效应不是产生“容抗增加”的效果,而是视在电容量增加因而容抗减少的效果。

米勒效应与基准电压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勒效应产生的容抗增加的效果,与基准电压有关系吗?”

米勒效应不是产生“容抗增加”的效果,而是 ...

哦,酱紫。
还需要在仔细看。不太容易理解。孤陋寡闻,见谅

网友C:
解释的很好,但感觉欠缺了总结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释的很好,但感觉欠缺了总结部分

多谢赏光!

网友:
太厉害了,讲得太好了!

网友D:
老师,讲得太好了!有个问题问一下,如果在MOS管导通之前已经通过反并联的二极管在续流了,那么MOS管再开通,开通过程还有米勒平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讲得太好了!有个问题问一下,如果在MOS管导通之前已经通过反并联的二极管在续流了,那么MOS管再开通 ...

“如果在MOS管导通之前已经通过反并联的二极管在续流了,那么MOS管再开通,开通过程还有米勒平台吗”

有的。

网友:
感谢老师的快速回复!我实际测试的确实是有的(测试的是IGBT),如果反并联的二极管已经导通,那么两端的电压不是被固定了吗,即漏极的电压已经固定了,怎么还有米勒效应啊,麻烦老师讲解一下!

绿色的是管压降,另一条曲线是驱动

绿色的是管压降,另一条曲线是驱动

网友D:
电流一直是从反并联的二极管流动的,这个是关断过程,关断过程没有米勒平台,一直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一直是从反并联的二极管流动的,这个是关断过程,关断过程没有米勒平台,一直搞不懂!

电流从反并联的二极管流动,这只发生在半桥或者全桥电路。而且,电流从反并联的二极管流动,是流过关断MOS管另侧的MOS管所并联的二极管(以半桥为例,原来上管导通,然后上管关断,关断时电流从下管反并联的二极管流过)。因此观察不到关断中的MOS管存在米勒平台,但实际上米勒效应仍存在,只不过难以观察到而已。

网友D:
老师,可能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测试的是半桥逆变器,波形是下管的Vge和Vce。

关断过程:在下管IGBT导通的整个时间段,虽然IGBT管导通,但是电流是流过IGBT反并联的二极管的。当下管开始关断时,因为上管还没有开通(上下管之间设置有死区),所以电流还是只能流过下管IGBT反并联的二极管,那么在上管IGBT关断的过程中,它的Vce电压被强制钳位为二极管的管压降。从关断的波形可以看出来,当下管驱动波形关断的时候,IGBT的Vce并没有上升。IGBT的集电极电位固定,那么IGBT没有米勒效应,或者说米勒效应很微弱,从Vge的电压波形上观察不到米勒平台(也可以说Cgc电容没有充电过程)。

开通过程:当上管关断后,电流只能从下管反并联的二极管续流,下管IGBT的Vce电压被强制钳位为二极管的管压降,从开通的波形可以看出来,在下管驱动到来之前它的Vce电压已经降下来,说明Cgc的放电过程已经结束。当下管驱动到来时,IGBT的集电极电位固定,应该没有米勒效应,或者说米勒效应很微弱。但是从Vge的电压波形上可以观察到很明显的米勒平台阶段。而且我的开通电阻比关断电阻小很多(开通4Ω,关断12Ω)。

不知道关断过程我理解得对不对,请老师指点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开通还是会有明显的米勒平台,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师,可能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测试的是半桥逆变器,波形是下管的Vge和Vce。 关断过程:在下管IGBT ...

“关断过程:在下管IGBT导通的整个时间段,虽然IGBT管导通,但是电流是流过IGBT反并联的二极管的。”

不会吧?若是这样,还怎么逆变?电流流过IGBT反并联的二极管,那就是从直流电源负端流向直流电源正端。从能量关系来说,能量是从负载流向直流电源。这只有IGBT关断过程中负载的电感成份所产生的自感电动势才能够做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可能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测试的是半桥逆变器,波形是下管的Vge和Vce。 关断过程:在下管IGBT ...

“当下管开始关断时,因为上管还没有开通(上下管之间设置有死区),所以电流还是只能流过下管IGBT反并联的二极管,那么在上管IGBT关断的过程中,它的Vce电压被强制钳位为二极管的管压降。”

不错,半桥电路上下两管必定设置有死区,即有一小段时间上下两管均不导通。

但在死区时间内,负载的电感成份所产生的自感电动势,必定使负载中电流流过原来关断的那个管子反并联的二极管。下管开始关断时,上管还没有开通,电流是从下管转移到上管,在下管中是流过IGBT,转移到上管是流过与IGBT并联的二极管。

另外,此句中谈论到死区,死区之前是下管导通,死区中上下两管均不导通,死区之后是上管导通,怎么会有 “上管IGBT关断的过程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断过程:在下管IGBT导通的整个时间段,虽然IGBT管导通,但是电流是流过IGBT反并联的二极管的。& ...

可以逆变的。普通的两电平逆变器就是这样的!上管开通的时候直流电源给电感和负载提供能量,下管关断的时候是电感在给直流电源回馈能量和负载提供能量,和BUCK类似的,只不过BUCK续流的时候,电感只给负载提供能量,不给直流端回馈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逆变的。普通的两电平逆变器就是这样的!上管开通的时候直流电源给电感和负载提供能量,下管关断的时 ...

“上管开通的时候直流电源给电感和负载提供能量,下管关断的时候是电感在给直流电源回馈能量和负载提供能量”

这句就不对。

逆变输出应该是正负对称的,负载两端电压不能带有直流成份。照你这句,电感中有直流成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逆变的。普通的两电平逆变器就是这样的!上管开通的时候直流电源给电感和负载提供能量,下管关断的时 ...

实际上,电路达到稳态时,上管导通的这段时间内,电感也会给直流电源回馈能量,然后转成直流电源给电感和负载提供能量。下管导通时,同样电感也会给直流电源回馈能量,然后转成直流电源给电感和负载提供能量。至于死区,一个周期内有两个,其中一个死区电感通过上管反并联二极管向直流电源回馈能量,另一个死区电感通过下管向直流电源回馈能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逆变的。普通的两电平逆变器就是这样的!上管开通的时候直流电源给电感和负载提供能量,下管关断的时 ...

逆变和Buck电路,两管导通次序类似,但导通时间完全不同。Buck电路,两管导通时间可以不同(所谓占空比),逆变,两管交替导通,时间必须相等(否则要产生直流成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电路达到稳态时,上管导通的这段时间内,电感也会给直流电源回馈能量,然后转成直流电源给电感和 ...

你说的这个也是对的,只不过你讲的这个是空载的情况,如果是带载的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正半周,上管开通的时候直流电源给电感和负载提供能量,上管关断的时候是电感在给直流电源回馈能量和负载提供能量。负半周,下管开通的时候直流电源给电感和负载提供能量,下管关断的时候是电感在给直流电源回馈能量和负载提供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变和Buck电路,两管导通次序类似,但导通时间完全不同。Buck电路,两管导通时间可以不同(所谓占空比), ...

buck电路占空比是固定的,逆变可以看成是一个buck,只不过它的占空比是在不断的变化。它在一个开关周期就是有直流分量的,但是它在一个正弦波周期是没有直流分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逆变的。普通的两电平逆变器就是这样的!上管开通的时候直流电源给电感和负载提供能量,下管关断的时 ...

28楼方波逆变电路和Buck电路最大的不同,是Buck电路负载必定接直流电源的一端,逆变电路负载必定接直流电源的中点(图中C1和C2联接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发表于 2020-4-26 16:30 实际上,电路达到稳态时,上管导通的这段时间内,电感也会给直流电源回 ...

28楼图,如果是空载(R和C均断开),电感中根本不可能有电流,也就没有什么 “电感给直流电源回馈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楼方波逆变电路和Buck电路最大的不同,是Buck电路负载必定接直流电源的一端,逆变电路负载必定接直流电 ...

老师很厉害,没怎么接触过逆变,也能很快看到问题的关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楼图,如果是空载(R和C均断开),电感中根本不可能有电流,也就没有什么 “电感给直流电源回馈能量 ...

是的,我们做逆变器的一般说空载指得是没有R。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发表于 2020-4-26 16:32 逆变和Buck电路,两管导通次序类似,但导通时间完全不同。Buck电路,两 ...

刚好说反了。

“buck电路占空比是固定的”

Buck占空比固定,那还怎么调整输出电压?

“逆变可以看成是一个buck,只不过它的占空比是在不断的变化”

逆变的占空比,确实可以变化。但逆变占空比变化时,必须保持对称,即上管导通时间与下管导通时间相等。逆变电路占空比变化时,变化的是死区时间长度。这正是你所说逆变 “在一个正弦波周期是没有直流分量的” 意思所在。

网友D:
老师,能帮忙分析一下我刚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师,能帮忙分析一下我刚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吗?

“能帮忙分析一下我刚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吗?”

哪一层楼的问题?

如果是关于米勒效应的问题,建议稍缓讨论。先把方波逆变和Buck电路工作原理弄清楚。米勒效应,应该说是开关电源工作的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说反了。 “buck电路占空比是固定的” Buck占空比固定,那还怎么调整输出电压? ...

可以,那我们继续讨论。buck闭环的占空比肯定是变化的,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应该是开环的。

“但逆变占空比变化时,必须保持对称,即上管导通时间与下管导通时间相等”,你这句话的意思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电压的平均值必须等于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忙分析一下我刚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吗?” 哪一层楼的问题? 如果是关于米勒效应的 ...

我前面那个图是个半桥逆变器,输出电压是正弦波,不是方波,后端是有LC滤波电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发表于 2020-4-26 17:01 刚好说反了。 “buck电路占空比是固定的” Buck占空比固定, ...

“你这句话的意思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电压的平均值必须等于零吗”

这个,先要定义好 “一个开关周期”。

你说 “一个开关周期”,是指上下两个开关管各导通然后关断一次,还是某一个开关管导通然后关断一次?

若是前者,此 “一个开关周期” 就是输出交流电压的一个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发表于 2020-4-26 17:16 “能帮忙分析一下我刚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吗?” 哪一层楼的 ...

你前面那个图,我知道输出近似是正弦。这个正弦,是近似方波电压(不是方波,因为有死区)经LC滤波后形成的。不过,此逆变电路输出端的LC滤波,成本可不低,体积重量都相当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句话的意思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电压的平均值必须等于零吗” 这个,先要定义好 &ld ...

我定义的就是前者。

“但逆变占空比变化时,必须保持对称,即上管导通时间与下管导通时间相等”,这句话能说一下理由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定义的就是前者。 “但逆变占空比变化时,必须保持对称,即上管导通时间与下管导通时间相等&rd ...

前者就是上下两个开关管各动作一次。

在直流电源两半电压相等时,如果上管导通时间与下管导通时间不等,电感中电流会出现直流分量,不是纯交流。

不过,这种情况在28楼图中不会发生,因为28楼图负载接到电容C1和C2联接处。如果两管导通时间稍有差别,电感中的直流分量将使电容C1C2上电压不等。最终将使电感在一个周期内 “伏秒积” 为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者就是上下两个开关管各动作一次。 在直流电源两半电压相等时,如果上管导通时间与下管导通时间不等 ...

电感电压在每一个开关周期的平均值是等于零的,能够达到伏秒平衡。上下管的导通时间是不相等的,如果上下管的导通时间相等,那么电感前端的电压平均值等于零,而电感后端的电压,即电容上的电压,在一个开关周期内基本上是不变的,可以认为是一个直流,这样电感在一个开关周期是没有办法达到伏秒平衡的,另外死区时间在每个开关周期是不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感电压在每一个开关周期的平均值是等于零的,能够达到伏秒平衡。上下管的导通时间是不相等的,如果上下 ...

“上下管的导通时间是不相等的”,理由就是 “如果上下管的导通时间相等,那么电感前端的电压平均值等于零,而电感后端的电压,即电容上的电压,在一个开关周期内基本上是不变的,可以认为是一个直流,这样电感在一个开关周期是没有办法达到伏秒平衡的”?

你的理由,不正好说明电感在一个周期内伏秒积为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的导通时间是不相等的”,理由就是 “如果上下管的导通时间相等,那么电感前端的 ...

对啊,我认同在每个开关周期内电感是伏秒平衡的,我是不认同你说的“但逆变占空比变化时,必须保持对称,即上管导通时间与下管导通时间相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啊,我认同在每个开关周期内电感是伏秒平衡的,我是不认同你说的“但逆变占空比变化时,必须保持 ...

我是不认同你说的“但逆变占空比变化时,必须保持对称,即上管导通时间与下管导通时间相等“

那可是为什么呢?上管导通时间和下管导通时间不等,例如上管导通时间比较下管更长一些,电感不就无法伏秒平衡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认同你说的“但逆变占空比变化时,必须保持对称,即上管导通时间与下管导通时间相等“ ...

我在47楼已经说过了,上管导通时间与下管导通时间相等,只是保证了电感前端的电压平均值等于零(一个开关周期),但是电感后端的电压,即电容上的电压,在一个开关周期内一定是有一个电压值的(正弦波在变化),这样相互作用的话,电感在一个开关周期是没有办法达到伏秒平衡的。电感前端的电压不是加在电感上的电压,它需要减去电容电压,才是加在电感上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在47楼已经说过了,上管导通时间与下管导通时间相等,只是保证了电感前端的电压平均值等于零(一个开关 ...

不错,电感右端联接在电容C上,电感两端电压等于电感左端电压减去电感右端电压,而电容两端电压是变化的。

但是,如果电感在逆变电路达到稳态后不能达到伏秒平衡,电感中必定存在直流成份,这个直流成份经过若干周期后必定使电感的铁芯饱和。现在电感铁芯并未饱和(饱和后逆变电路不能工作),所以电感在逆变电路达到稳态后一定伏秒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电感右端联接在电容C上,电感两端电压等于电感左端电压减去电感右端电压,而电容两端电压是变化的 ...

老师,你分析得很对!

网友D:
老师,现在可以讨论米勒平台的那个问题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师,现在可以讨论米勒平台的那个问题了吗?

MOS管米勒效应,实际上是门极充电(或者放电)过程中,门极电压变化不大(见首帖图09)。如果驱动源接近理想电压源,即无论输出电流多么大,输出电压不变化,那么示波器上看门极电压上升过程,所谓 “米勒平台” 持续时间就很短,看不到。而驱动源内阻稍大,所谓 “米勒平台” 就很明显。不知道你所要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米勒效应,实际上是门极充电(或者放电)过程中,门极电压变化不大(见首帖图09)。如果驱动源接近理想 ...

我的问题在25楼描述得比较清楚,麻烦结合实际波形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米勒效应,实际上是门极充电(或者放电)过程中,门极电压变化不大(见首帖图09)。如果驱动源接近理想 ...

米勒平台是米勒效应引起的,在米勒平台这一段时间,其实就是Cgd电容在放电,所以观测到Vds开始下降。如果在MOS管开通之前,Vds电压已经下降到零了,这种情况下驱动应该是观察不到米勒平台的(电感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发表于 2020-4-27 14:31 MOS管米勒效应,实际上是门极充电(或者放电)过程中,门极电压变化不大( ...

25楼谈到两个过程:关断过程和开通过程。我在26楼和27楼也谈过一部分我的看法。25楼谈到的问题,和22楼23楼贴出的波形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发表于 2020-4-27 14:31 MOS管米勒效应,实际上是门极充电(或者放电)过程中,门极电压变化不大( ...

先说25楼谈到的关断过程。

一、25楼说:“在下管IGBT导通的整个时间段,虽然IGBT管导通,但是电流是流过IGBT反并联的二极管的”。这是不对的。半桥电路,无论哪个开关管,在关断之前的一小段时间,电流均不可能流过IGBT反并联的二极管。实际上,任一开关管导通持续时间内,后半段都是开关管导通,反并联二极管两端电压对二极管来说是反向。而且,这个 “后半段” 必定超过导通持续时间的一半(否则就不是直流电源向负载和LC滤波电路传输能量了)。

既然任一开关管导通后半段反并联二极管处于反向状态,其中必没有电流。

25楼还说:“当下管开始关断时,因为上管还没有开通(上下管之间设置有死区),所以电流还是只能流过下管IGBT反并联的二极管”。任一开关管关断时,电流是流过另一侧开关管反并联二极管的。下管关断后的死区时间内,电流是流过上管反并联二极管的,绝不会流过下管反并联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发表于 2020-4-27 14:31 MOS管米勒效应,实际上是门极充电(或者放电)过程中,门极电压变化不大( ...

二、开关管两端反并联二极管导通的情况,在死区之后另一侧开关管开始导通时可能存在(假定死区时间内电流一直通过反并联二极管,能量并未释放完毕)。这就是25楼所说开通过程。此时开关管承受的是反向电压(对MOS管来说是漏极为负源极为正,对IGBT来说是集电极为负发射极为正,当然这个反向电压不大)。开关管开始导通过程,因MOS管漏极电压变化不大,门极波形米勒平台应该不明显。这也就是22楼你贴出的波形,是吧?

老实说,我也无法判断22楼这个平台产生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发表于 2020-4-27 14:31 MOS管米勒效应,实际上是门极充电(或者放电)过程中,门极电压变化不大( ...

或许,22楼波形中的 “平台” 与此时IGBT承受反向电压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说25楼谈到的关断过程。 一、25楼说:“在下管IGBT导通的整个时间段,虽然IGBT管导通,但是电 ...

“这是不对的。半桥电路,无论哪个开关管,在关断之前的一小段时间,电流均不可能流过IGBT反并联的二极管。实际上,任一开关管导通持续时间内,后半段都是开关管导通,反并联二极管两端电压对二极管来说是反向。而且,这个 “后半段” 必定超过导通持续时间的一半(否则就不是直流电源向负载和LC滤波电路传输能量了)”

不是很理解你上面的这些话的意思。如果按照你的意思在后半段的时间,IGBT是流过电流的,那么当它关断的时候(驱动波形下降的时候),那它的Vce电压为什么不上升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或许,22楼波形中的 “平台” 与此时IGBT承受反向电压有关?

实际上,我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如果不上强电测试(就是28楼的C1,C2上没有加电压),开通也是有平台的,关断是没有平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我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如果不上强电测试(就是28楼的C1,C2上没有加电压),开通也是有平台的,关 ...

“如果不上强电测试(就是28楼的C1,C2上没有加电压),开通也是有平台的,关断是没有平台的。”

这不是和你22搂23楼波形以及叙述完全一致么?

既然C1C2上没有电压也是这个现像,那显然与米勒效应无关。米勒效应是管子有放大(而且必须是共发射极、共源极放大才会有此效应,也就是说输出与输入信号反相)才会产生的现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发表于 2020-4-28 16:43 先说25楼谈到的关断过程。 一、25楼说:“在下管IGBT导通的整个时 ...

这就是23楼波形。蓝色是驱动,绿色是IGBT集电极-发射极电压,对吧?

IGBT可不是门极电压下降,集电极电流立即下降,有个延迟时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上强电测试(就是28楼的C1,C2上没有加电压),开通也是有平台的,关断是没有平台的。&rdqu ...

那可能像你说的,是有其它原因,不是米勒效应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23楼波形。蓝色是驱动,绿色是IGBT集电极-发射极电压,对吧? IGBT可不是门极电压下降,集电极 ...

是23楼的波形,但是不是你说的延时时间,延时时间没有这么长的。正常的在驱动波形下降到零之前,集电极电压已经完成上升过程了。

这个波形它的集电极电压上升的时间点,刚好是上管开通的时间,可以证明我的判断。我明天上传一个波形给你看,你一看就明白的。而且它的关断过程就是我25楼所描述的那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可能像你说的,是有其它原因,不是米勒效应引起的。

首帖我引的图(09)曲线,是厂家给出的datasheet中copy下来的。厂家必定做过测试。

各IGBT的datasheet中却没有这样的曲线(也许我没有找到)。想来IGBT情况比MOS更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我引的图(09)曲线,是厂家给出的datasheet中copy下来的。厂家必定做过测试。 各IGBT的datasheet中 ...

我也发现了,IGBT的输入特性和MOS管类似,但是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发表于 2020-4-28 19:47 这就是23楼波形。蓝色是驱动,绿色是IGBT集电极-发射极电压,对吧? IG ...

绿色是下管的Vce电压,粉红色是上管的Vge,青色是下管的Vge。

从图中很明显可以看到下管的Vce电压上升是在上管驱动到来,上管开通的时候。

这个波形现象和我25楼的分析的是相吻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帖我引的图(09)曲线,是厂家给出的datasheet中copy下来的。厂家必定做过测试。 各IGBT的datasheet中 ...

我测试的这个IGBT datasheet提供了这样一条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的这个IGBT datasheet提供了这样一条曲线。

我也找到了。这是IGW08T120说明书中门极电压和电荷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easthewj 发表于 2020-4-28 20:01 maychang 发表于 2020-4-28 19:47 这就是23楼波形。蓝色是驱动,绿色是 ...

“从图中很明显可以看到下管的Vce电压上升是在上管驱动到来,上管开通的时候”。

仔细看此波形,忽然想到:如果负载(包括电感、电容和电阻,总之两个IGBT联接处到C1C2联接处所有的元件)不是电感性,而是电容性加电阻性,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波形。

网友E:
写的好详细啊,所以驱动晶体管加死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写的好详细啊,所以驱动晶体管加死区?

米勒效应和开关电源中功率管导通的 “死区” 并没有直接关系。

当然,米勒效应会使开关电源中功率管电流上升沿和下降沿变缓,也就是加大了过渡状态持续时间,这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 “死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勒效应和开关电源中功率管导通的 “死区” 并没有直接关系。 当然,米勒效应会使开关电源 ...

原来不是同一个东西奥

网友F:
请问,这个电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啊?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电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啊?十分感谢

根据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可以计算出电容。这是根据电容定义而来的。公式下面给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电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啊?十分感谢

电容定义:

由此得:

式中 i 为电流,dt 为时间微分,du 为电压的微分。式中右边均已知,即可求出。

网友:
学习了,讲得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