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反向生成PCB的问题

楼主:
我要反向的GERBER文件是4层板,中间2层也有布线
在网上找到的教程都是使用AltiumDesigner软件
我试过使用AltiumDesigner反向能够生成PCB文件
只是中间的2层不见了,打开层管理后能看到有4层
中间2层是plane类型,在AltiumDesigner里plance好像不能布线(也许是这个原因导致中间2层消失)
打开过层管理后能看到消失的2个中间层
不过这2层只是空空的平面,应该有的走线却无法显示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i你把定义改成层的定义 看看能不能显示呢

网友A:
多层板导入后应该在CAM文件中有个检查层的次序,,,

网友B:
去试了下,为什么我导入drill文件时会报以下错误,drill文件是.txt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层板导入后应该在CAM文件中有个检查层的次序,,,

改过 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试了下,为什么我导入drill文件时会报以下错误,drill文件是.txt格式的

我也遇到过 后来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后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后来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后成功

我试过,选择单个或者选择所有文件都不行啊

网友A:
老版本AD软件多层板确实不好到,不知道新版本AD17,AD18是否有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选择单个或者选择所有文件都不行啊

找过新版本AD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AD软件多层板确实不好到,不知道新版本AD17,AD18是否有改进

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