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稳压源TL431和LM336的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关于两款精密稳压源的应用,不懂如下

【1】图(1)中,TL431相当于并联稳压二极管的作用吧?那么R1的作用是限制加在431两段的反向电压不超过最大反向击穿电压?

【2】图(2)是查资料的lm336的两种典型应用,那么现在遇到的电路图是(3),图(3)原理是和(2)中右边的等同吗?

网友A:
【1】图(1)中,TL431相当于并联稳压二极管的作用吧?

是。

那么R1的作用是限制加在431两段的反向电压不超过最大反向击穿电压?
不是。R1目的在于限制流过TL431的电流不超过允许值。

网友:
【2】图(2)是查资料的lm336的两种典型应用,那么现在遇到的电路图是(3),图(3)原理是和(2)中右边的等同吗?

图(3)是错误的(ADJ引脚悬空)。

网友A:
关于米勒效应,我已发了一帖,在“综合技术交流”版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米勒效应,我已发了一帖,在“综合技术交流”版面。

终于来了,去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图(1)中,TL431相当于并联稳压二极管的作用吧?

是。

那么R1的作用是限制加在431两段的反向电 ...

maychang老师,我看了下,TL431属于可调的精密稳压器。
但是我看了下TI和  安森美他们两家的精度居然不一样。TI的是±2%,安森美的是±0.4.

这让我想起我之前用过的一款基准电压芯片,REF193,当然其电路较简单,方便使用.
但是这款芯片的高输出电流只有30 mA。
因为我之前有个案子是需要一个精准的电压,例如3V或者3.3V。但是遇到啥问题呢。这种基准电压芯片带负载的能力很小。例如,在PT100测温的过程中,用一个还行,用几个,那就有点驱动不起来了。
后来,我增加了电压基准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我看了下,TL431属于可调的精密稳压器。
但是我看了下TI和  安森美他们两家的精度居然不 ...

“但是我看了下TI和  安森美他们两家的精度居然不一样。TI的是±2%,安森美的是±0.4.”
这个“精度”有2%这么大,是否指基准值偏离典型值?如果是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再除以平均值再除以2,那是有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我看了下,TL431属于可调的精密稳压器。
但是我看了下TI和  安森美他们两家的精度居然不 ...

这类电压基准,输出电流均很小,因为此类芯片目的并不是提供电源,而是作为基准使用。如果需要较大电流,可以另加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看了下TI和  安森美他们两家的精度居然不一样。TI的是±2%,安森美的是±0.4.”
这个“精度”有 ...

我看了下,这个有B Grade,A Grade,Standard Grade之分。因为这几个等级他的 Voltage Reference Tolerance确实不同。

但是,同个名字的芯片,TI确实和 安森美做的精度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压基准,输出电流均很小,因为此类芯片目的并不是提供电源,而是作为基准使用。如果需要较大电流, ...

哦哦。这部分的话老师能不能提供个思路,这样我在以后的使用和设计中多思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这部分的话老师能不能提供个思路,这样我在以后的使用和设计中多思考一下。

就是运放构成一级电压跟随器,以电压基准为输入,运放的输出即可输出足够大的电流。
不过,这类可以输出大电流的运放,厂家对失调电压要求不严格。例如LM1875,失调电压典型值1mV,但15mV以内即认为合格。以LM1875为电压跟随器,就要承受电压基准误差增加的代价。失调电压小的运放,如OP176,失调电压最大1mV,但最大输出电流仅50mA。AD842,失调最大1.5mV,最大输出电流10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我看了下,TL431属于可调的精密稳压器。
但是我看了下TI和  安森美他们两家的精度居然不 ...

Pt100测温,不需要很大电流吧?否则铂电阻自身发热就会影响温度测量了。
你是同时给多个铂电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100测温,不需要很大电流吧?否则铂电阻自身发热就会影响温度测量了。
你是同时给多个铂电阻供电?

是的,有三四个。
所以,后来才发现我说的那个问题呢。

单个读取温度都是没有问题的。四个一起接上,问题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运放构成一级电压跟随器,以电压基准为输入,运放的输出即可输出足够大的电流。
不过,这类可以输出 ...

好的呢。下次如果碰到类似的案例,我考虑用老师说思路呢。

感谢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三四个。
所以,后来才发现我说的那个问题呢。

单个读取温度都是没有问题的。四个一起接上, ...

这个事情,还需要具体分析,四个铂电阻电路用不了多少电流,30mA甚至20mA应该够用了。
有可能是你设计的REF193电路中外围元件数值不正确,导致不能输出足够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三四个。
所以,后来才发现我说的那个问题呢。

单个读取温度都是没有问题的。四个一起接上, ...

另外,不知道你的铂电阻电路如何构成。
如果铂电阻和A/D参考电压使用同一个电源,那么对此供电电源的要求就会大为降低,因为电源电压降低了一点(或者升高了一点),铂电阻两端电压和A/D参考电压同时降低,A/D转换结果(数字量)是不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情,还需要具体分析,四个铂电阻电路用不了多少电流,30mA甚至20mA应该够用了。
有可能是你设计的 ...

对的,我用的电桥法,后来我验证了,确实是的。后来我把电桥的另一边的电阻改大了一点 ,数值就读出来了。
还好精度要求不高。不然我这个就是个很失败的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不知道你的铂电阻电路如何构成。
如果铂电阻和A/D参考电压使用同一个电源,那么对此供电电源的要 ...

电桥法,和电阻的分压法,都是用到一个基准电压芯片。
其实我是其中一个精度比较高的是用电桥法。另外几个Pt100精度要求不高。我用电阻的分压法。

我发现我给你的说的问题的时候,我都调高了电阻的阻值,不过还好的是精度要求不高。否则,调高会影响AD采样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