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如何正确选择温补晶振

楼主:
精度、低功耗和小型化,仍然是温补晶振一成不变的研究课题。在小型化与片式化方面,面临不少困难,其中主要的有两点:
一是小型化会使石英晶体振子的频率可变幅度变小,温度补偿更加困难;
二是片式封装后在其接作业中,由于焊接温度远高于温补晶振的最大允许温度,会使晶体振子的频率发生变化,若不采限局部散热降温措施,难以将温补晶振的频率变化量控制在±0.5×10-6以下。但是,温补晶振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并没进入到极限,创新的内容和潜力仍较大。
下面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温补晶振的参数要求!
1.频率准确度,在标准电源电压,标准负载电容阻抗,基准温度(25℃)以及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相对与其规定标称值的最大允许偏差不得超过±50.
2.温度稳定度,其他规格条件保持不变,在规定温度范围内石英晶体振荡器输出频率的最大变化量相对于温度范围内输出频率极值之和的允许频偏值,即(fmax-fmin)/(fmax+fmin).
频率调节范围:通过调节晶振的某可变元件改变输出频率的范围.
调频(压控)特性:包括调频频偏、调频灵敏度、调频线性度.
①调频频偏:压控振荡器控制电压由标称的最大值变化到最小值时输出频率差.
②调频灵敏度:压控晶体振荡器变化单位外加控制电压所引起的输出频率的变化量.
③调频线性度:是一种与理想直线(最小二乘法)相比较的调制系统传输特性的量度.
负载特性:其他条件保持不变,负载在规定变化范围内晶体振荡器输出频率相对于标称负载下的输出频率的最大允许频偏.
电压特性: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电源电压在规定变化范围内晶体振荡器输出频率相对于标称电源电压下的输出频率的最大允许频偏.
杂波:输出信号中与主频无谐波(副谐波除外)关系的离散频谱分量与主频的功率比,用dBc表示.
谐波:谐波分量功率Pi与载波功率P0之比,用dBc表示.。
频率老化: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由于元件(主要是石英谐振器)老化而引起的输出频率随时间的系统漂移过程.通常用某一时间间隔内的频差来量度.对于高稳定晶振,由于输出频率在较长的工作时间内呈近似线性的单方向漂移,往往用老化率(单位时间内的相对频率变化)来量度。

网友A:
晶振还要温补,真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还要温补,真是头一次听说

温补晶振即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TCXO),是通过附加的温度补偿电路使由周围温度变化产生的振荡频率变化量削减的一种石英晶体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补晶振即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TCXO),是通过附加的温度补偿电路使由周围温度变化产生的振荡频率变化量削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