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宽频,高阻的运放

楼主:
想要找一个100MHz带宽,5V/us以上摆压率,1G欧输入阻抗的运放,搜了好多都不符合要求,大佬们有用过符合这个要求的运放吗?求推荐

网友A:
一般搜ADI和TI等大厂的官网就好
类似这个AD8066,应该符合要求吧,145MHZ带宽,180V/us, 1000Gohm输入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搜ADI和TI等大厂的官网就好
类似这个AD8066,应该符合要求吧,145MHZ带宽,180V/us, 1000Gohm输入阻 ...

嗯嗯,主要参数可以,我也在TI的官网里找到了符合要求的元件群,非常感谢您的指点,ADI我了解的比较少,研究一下

网友B:
“搜了好多都不符合要求”
如果ADI、TI官方网站上搜到的不符合要求,那就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了好多都不符合要求”
如果ADI、TI官方网站上搜到的不符合要求,那就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了。

哈哈哈,大神你又来我的帖子了,在TI找到合适的了,之前没找对地方

网友:
G欧的找JFET输入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