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已结束)有奖评测+DIY:新版1.3元单片机CH554评估板来袭,以太网分析仪call你

楼主:
活动报名日期:即日起至3月20日
新年某日,管仔瞎忙中,发现沁恒USB单片机家REN头像一闪一闪此处配图纯属胡闹):

“根据咱们论坛上期CH554活动网友的意见,我们改进了CH554评估板,新版本不仅颜值高,功能和配置都比上一个好,欢迎感兴趣的网友申请评测。为了感谢论坛网友的认真评测,本次会随评估板赠送CH340的USB转串口模块,同时还有USB分析仪(可替换成以太网分析仪)作为礼品赞助给本次活动。”

于是乎,看论坛热爱电子网友对新版CH554的反应(>>点此查看详情),新年CH554活动我们走起~本次活动共分为评测和DIY,网友可根据情况自行选择参与。

关于新版评估板CH554

CH554系列特点:
1、超高性价比,CH552G批量含税1.3元RMB(带USB和Touchkey)
2、超小型MSOP10封装,可做进USB插头里
典型应用:游戏外设、小家电、手持设备、一卡通系统、仪器仪表
手册/CH554系列应用实例参考等: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19223-1-1.html
新版本做了哪些改进: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17225-1-1.html

图示:新版CH554评估板和随板赠送的USB转串口模块

活动时间总表

时间
内容
即日起-3月20日跟帖提交评测内容或者DIY主题
3月21日-3月25日遴选-->公布评测网友-->发送开发板
3月26日-4月26日(1个月)网友评测&论坛发布相关评测心得
3月26日-5月27日(2个月)网友DIY&论坛分享DIY进度、心得
5月28日-6月1日评选:完成评测和DIY的网友,所评测开发板和赠送的USB转串口模块将作为纪念奖。优秀的评测者或者DIY论坛将追加一份礼品(礼品从仓库中随机选取,名额视实际情况而定)。优秀的DIY作者,有机会获得沁恒送出的USB全速分析仪或者高速USB分析仪(可替换成以太网分析仪)。

跟帖申请说明(有效期:即日起至3月20日)
注意:活动用CH554开发板上可以焊接CH554T、CH554G、CH554E三种封装,默认的焊接的CH554T。
如网友有想体验其他封装的单片机的,请申请时说明。比如@ljj3166 想要体验CH554E。另外网友如同时想申请芯片试用,可一并在帖中说明。

1、点击进入个人论坛资料,补全个人论坛信息
2、跟帖提交个人申请,提交内容需包含
  申请理由:<简述申请的用途>
  个人技能概要:
  DIY作品展示:<简述自己曾经做过哪些作品>
  开发板评测分享(或者DIY)计划:
<如参与评测,请写出在评测时间内(3月26日-4月26日),评测和分享哪些内容;基本评测内容部分可参考EEWORLD测评报告写作指南中的基本内容>
<如参与DIY请写出在DIY时间内(3月26日-5月27日),DIY进度规划和论坛分享内容规划。注意查看下方沁恒官方的一些建议>

注意1:提交内容不全者,视为不合格的申请者,无法入选。请大家认真填写申请。
注意2:如您个人原因,导致不能即时提交合格的评测文章,需即时将开发板寄回到论坛(邮费自理),以免影响您在EEWORLD社区的评测信誉,影响后期其他评测活动的申请。

注意3:沁恒官方的一些建议
(1)试用重点: USB主从、触摸按键
(2)DIY活动主题自拟,基于CH554芯片或评估板做一个具体方案(可增加模块或外设),实现某些具体功能,建议基于USB或触摸按键。
(3)在EEWORLD共享DIY设计开发过程,图文并茂展现实现的功能。
(4)有新意、有内涵或有难度的DIY设计,有机会获得沁恒提供的USB协议分析仪(不需要USB分析仪的也可更换为以太网数据分析仪)。

订阅审核结果微信提醒
扫描关注EEWORLD服务号,回复"N554",订阅本次活动审核结果的微信提醒,即可在审核结果出来后,收到微信提醒。

沁恒官方提供礼品

网友A:
申请理由:主要还是学习下usb通信协议
个人概要:学习单片机有一年了,从51到st32也有接触了几款单片机,用51单片机做过红外通信系统,用32做过带显示电压测量表和加esp8266做过简单联网WiFi控制系统。最近在DIY一个空中鼠标中。
测评计划:4月中发布测量板子主从通信时的延时(其实我想测试能达到多大的传输速率,可惜我不懂测量,有人看到帮我测试一下

补充内容 (2018-3-21 20:26):
实在是想不到要测评什么了,ch554没用过。如果是检测板子的质量有点多余,这到手肯定会评估的。自己diy的陀螺仪鼠标采用蓝牙,已经放弃有线USB了,就没必要用这个了。或许可以做一个读卡器试试,但是不肯定能做好...

补充内容 (2018-3-21 20:27):
所以打算放弃,对此实在是抱歉。

网友:
申请理由:主要国产单片机的性能
个人概要:一直在用以大厂家的dsp和ARM,但是遇到有严格成本要求时,就很难设计了。正好想一款可以用的性价比高的单片机,看看性能怎样。
测评计划:主要用串口(USb转)和IO进行一些基本功能测试,通过长时间观看其性能。

网友B:
等有空了做一个mini板玩玩。

网友:
好活动必须顶,不过不晓得拿USB能干啥,还是围观吧

网友:
申请理由:评测一下改进的按键,并利用按键做个USB手柄

个人技能概要:本人精通51,熟悉STM32,了解CPLD,FPGA,对树莓也跑过。

DIY作品展示:这多了,我在EEWORLD也跟着DIY不少东东,比如,应急灯,稳压电源等……这可以看我的以前贴子找到。
  开发板评测分享(或者DIY)计划:

第一周:开箱照及改进的按键分析
第二周:按键例程分析
第三周:形成自己的手柄程序
第四周:调试手柄并总结一下

网友C:
申请理由:最近有个项目刚好需要用到USB红外收发,试试这个芯片
另外想做一个简易的示波器玩玩,

有丰富的单片机经验,多过多个项目,精通上位机C#编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等有空了做一个mini板玩玩。

d大是要做过能支持microPython的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申请理由:最近有个项目刚好需要用到USB红外收发,试试这个芯片
另外想做一个简易的示波器玩玩,

有丰 ...

注意查看跟帖申请说明,提提交内容不全者,视为不合格的申请者,无法入选。请大家认真填写申请。

网友:
学习这个芯片,产品上面以前用的是台湾一家公司的,功能和这个差不多,如果有优势可以尝试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大是要做过能支持microPython的板子吗

CH55x的资源不够跑python的,但是在一些简单的应用上,作为一个功能模块也很不错,便宜又方便。

这个开发板虽然功能很强,但是有点大了,我是想做一个mini板,在配合PC软件,选择几个参数后就可以自动生成代码。

网友D:
申请理由:公司打算上一款新品,需要用到触摸版的遥控器(家电类),看资料说该芯片支持15key,想尝试下。
  个人技能概要:工作多年,熟悉各类单片机应用,目前公司用瑞萨系列,看看是否有机会切换到国产,因为沁恒这个价格芯片比较低,就是可靠性什么的需要验证。
  DIY作品展示:DIY的较少,主要还是以项目为主,以前用AVR做过一些,类似与ENC28J60的网络接口,STM32的家居时钟等等
  开发板评测分享(或者DIY)计划:
第一周:熟悉芯片手册及开发板资料;
第二周:尝试编写demo测试程序,熟悉单片机的用法及各外设功能;
第三周:尝试多触摸按键功能(15个);
第四-第五周:如果测试多键理想,计划打样一版PCB用于测试;
第六周-第七周:焊接调试;
第八周:总结。
如果申请成功,需要能附送几颗CH554T芯片(TSSOP20)@ljj3166 ,另外,手册里好像没看到如何支持15键的用法,能否请沁恒官方能否提供相关资料及支持。

网友:
申请理由:
      1.3元的带USB的国产芯片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上次测评没能充分测试触摸按键,这次好好学习一下改好的的触摸按键,同时USB host功能也要好好学习一下。如果时间充裕就扩展功能做成DIY(一个桌面键盘鼠标复用的东东)。

个人技能概要:
    个人熟悉51,STM32,喜欢编程。

DIY作品展示:论坛里还是有几个的。。。。。。

开发板评测分享(或者DIY)计划:

第一周:改进的触摸按键对比分析
第二周:按键例程学习及验证
第三周:分析厂商提供的USB hid例程
第四周:实现简单的USB键盘
第五周:学习分析厂商提供的USB host例程
第六、七周:实现USB host 接入USB键盘(时间充裕就扩展功能做成DIY)
第八周:总结一下试用心得。

申请样片:

CH559L  5片  这个支持2个USB host,正好一个插鼠标,一个插键盘
CH9343L 5片  卖个关子,这个是个好东东,大家到官网看看吧。建议官方可以用这个搞个活动,一定很有意思。

补充内容 (2018-3-15 21:27):
突然发现后续DIY中还需要小引脚封装的CH554,所以补充一下,再增加申请 5 片 CH554G

网友:
分析仪有几个呀?我也好想参赛的

网友:
申请理由:
      1.3元的带USB的国产芯片相对于常规的51单片机芯片,基于独特的性能,如触摸按键及USB host功能,学习并利用好它可DIY一个读取U盘信息的作品,并通过触摸键来操控。

个人技能概要:
    个人熟悉51,STM32等软件设计,擅长C语言编程。

DIY作品展示:
基于STM32F413的实时时钟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8986-1-1.html
  有趣的色彩时钟DIY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6229-1-1.html

开发板评测分享(或者DIY)计划:

第一周:掌握开发板的使用方法及性能
第二周:验证触摸按键的例程并加以利用
第三周:验证和分析厂商所提供的USB hid例程
第四周:验证和分析厂商所提供的USB host例程
第五周:为开发板配置相应的显示功能
第六、七周:实现以USB host 读取U盘信息的显示(改为:触摸键控制步进电机运行)
第八周:总结一下试用心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申请理由:公司打算上一款新品,需要用到触摸版的遥控器(家电类),看资料说该芯片支持15key,想尝试下。
...

15个是互容方式,这种方式使用有局限,效果也不好,不推荐使用。现在官方推荐使用自容式方式,但使用自容的方式CH554/CH552最多只支持6个触摸按键,评估板使用的就是自容式的触摸按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申请理由:
      1.3元的带USB的国产芯片相对于常规的51单片机芯片,基于独特的性能,如触摸按键及USB ho ...

如果需要读写U盘,不推荐使用CH554,因为CH554虽然也有USB HOST接口,但flash大小仅为16K,代码空间受限,读写U盘需要使用CH559。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个是互容方式,这种方式使用有局限,效果也不好,不推荐使用。现在官方推荐使用自容式方式,但使用自容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需要读写U盘,不推荐使用CH554,因为CH554虽然也有USB HOST接口,但flash大小仅为16K,代码空间受限 ...

好的,再重新找个新的DIY方向。

网友G:
一个硬件工程师,也来玩玩CH554,学学编程,搭个外设,玩玩电机控制,,,
测评计划:1开箱测评,2开发平台体验,3,普通IO测试,4串口通信测试,5触摸屏测试

DIY初步计划:使用USB接口控制电机的转速,通过IO口进行控制L289N来获取驱动电机,使用PWM进行调速,

网友:
申请理由:
      沁恒的USB单片机没有接触过,不过国产芯片需要支持。上次测评没有赶上,这次希望可以测试触摸按键,对于USB的设备通讯就是学习以下了。

个人技能概要:
    主要从事工业控制,对于51和ARM CortexM3/M4/M0使用过,对于M3使用的最多了。

DIY作品展示:有过一些,但是本论坛测试项目较少,可以在ickey上找到。

开发板评测分享(或者DIY)计划:
     1、触摸按键的学习,usb设备通讯的学习;
    2、gpio的使用和学习;
    3、准备做一个按摩椅的操作手柄,其中包括触摸按键的使用,usb参数设置,直流电机驱动和液晶显示
    4、总结学习和制作经验。

另外:请更换为CH554T,并申请几片CH554G,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个硬件工程师,也来玩玩CH554,学学编程,搭个外设,玩玩电机控制,,,

请看申请说明,提交完整申请,否则申请无效。

网友:
申请理由:
      公司要做USB相关产品,最近学习USB方面的知识,使用STM32F0的芯片,想多接触几款芯片好做个比较,看到1.3元的带USB的国产芯片相对于常规的51单片机芯片,基于独特的性能,如触摸按键及USB host功能,学习并利用好它实现带红外功能的USB HID设备

个人技能概要:
    个人熟悉51,STM32,GD32,新唐MCU等软件设计,擅长C语言编程。

DIY作品展示:
EEWORLD DIY——我的健康手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02116-1-1.html
F7 独轮机器人 MPU6050-DMP移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19367-1-1.html
老旧音箱改造记 http://bbs.21ic.com/icview-1698658-1-1.html
基于K22F的PM2.5+甲醛监测器 http://bbs.21ic.com/icview-1288434-1-1.html
还有很多在其它论坛的,就不一一列出了。

开发板评测分享(或者DIY)计划:

第一周:掌握开发板的使用方法及性能
第二周:验证触摸按键的例程并加以利用
第三周:验证和分析厂商所提供的USB hid例程
第四周:验证和分析厂商所提供的USB host例程
第五、六、七周:实现带红外功能的USB HID设备
第八周:总结一下试用心得。

网友:
申请理由:想做一个遥控用的手柄   个人技能概要:熟悉使用51,使用过过FPGA   DIY作品展示:简单的红外遥控小车,应急交通灯,开度精准自动调节器 开发板评测分享(或者DIY)计划:四月中旬开始发帖分享经验经历,主要从触摸按键方向入手

网友:
看起来不粗

网友:
申请理由:正在构思智能锁方案,想用此芯片板DEMO一个智能锁看看,精通硬件电路设计,做过多个项目,熟悉C#编程。

网友:
申请理由:了解usb数据采集的实现方法
个人信息:从事单片机,嵌入式等开发8年。平时喜欢看下论坛,偶尔DIY。
评测计划:准备运行下Demo,采集下ADC数据,自己io状态。时间节点,以活动进展为基础。合理的腾出时间来完成测试自己对Demo的修改和合成。

网友:
又有活动了,积极参加
申请理由:
想继续评测改进后的触摸按键,深入学习USB通信功能,。
DIY作品展示:数字时钟、LED调光灯、温湿度计、多参数采集系统
开发板评测+DIY)计划:
第一周:根据demo测试触摸按键并进行功能的扩展
第二、三周:进一步学习并测试USB例程,
第四、五周:进行DIY设计,初步计划做一个可显示时间的触摸调光灯,
第六周:测试及DIY心得。

网友:
感谢大家积极参申请参与活动!!!

网友:
主要是成本看着很低,想申请参加活动评估一下,因为这芯片本身又自带单片机的功能,所以想用来做一些通信方面的东西,不管是单用还是配合更加强劲的MCU一起使用感觉都会非常有趣。之前一直在用STM32带USB功能的MCU来做一些东西,但有些时候对MCU要求不那么高的时候再用带USB接口的STM32成本就有点高了。
申请回来会先测试一些以前做的的东西,比如HID鼠标,键盘,USB转串口等,同时根据芯片本身的功能做些新工具类的东西看看,没有详细的测试评估流程,大概的如下:
1. 收到之后对评估板进行展示,了解,说明
2. 准备资料和开发环境,让MCU工作起来
3. 调试一种以上MCU自带的通信接口,如串口,SPI等
4. 对USB部份重点评估
5. 以上过程均与进程同步发贴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看申请说明,提交完整申请,否则申请无效。

已经更新申请说明以及评测计划。。。

网友:
申请理由:学习一下USB
  个人技能概要:单片鸡、DSP、PLD、java、C艹、Android、cortex-A系列,啥都整过点,啥都不精
  DIY作品展示:在论坛也有几个,不献丑了
  开发板评测分享(3月-4月)计划:
1、围观一下新版
2、简单测试一下触摸touch
3、简单测试一下USB功能,主要是device,Host就不玩了
4、总结收工
DIY计划(4月-5月):
目前有两个DIY的想法
A、用554E滴一个宏键盘,充分利用片子的dataflash,用上位机配置各个按键的组合键功能
看看能不能为一些常用的EDA软件完成一个 快捷键/宏 的专属键盘
B、用554T滴一个DDS信号发生器,把x多年前骗到的AD9838用起来
因为涉及到PC客户端应用(计划使用QT)的编写,不能完全保证按时完成任务,最不济用labview忽悠一下吧

所以DIY部分希望能申请554E和554T各3片

网友:
1、申请理由:
关注这个产品,上次评测没有时间参与。这次希望用这个产品DIY一个具有USB连接功能的音频校音器。主要功能是通过驻极体咪头采集的音乐信号,进行波形分析,识别出音符,作为调音器的功能。触摸按键实现开始识别,停止识别等调音器的控制功能。同时希望申请4个CH554T样片,在完成开发后希望能够DIY出样品。

2、个人技能概要:参加过本论坛的DIY活动,能够完成评测。
3、DIY作品展示:DIY-无线电子冰箱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04116-1-1.html
4、开发板评测分享(或者DIY)计划:
(3月26日-4月26日),评测和分享开箱,开发环境搭建和范例程序的演示。用2周完成。
(3月26日-5月27日),DIY阶段,开发板开发语音采集和编码方式。采用8kHz的PCM编码方式,然后用后台对PCM进行识别和量化,识别出音高。这个过程应该有一定难度,因为CH552G的时钟限制采样频率不是很高,能够准确识别出音高,需要进行数模建模计算。在完成识别工作后,进入打板制作阶段,不过估计做出样品应该在6月下旬才能实现,如果如期完成继续发帖分享。

网友:
基于USB接口的动态可调输出的无线连接装置低功耗测试系统

个人技能概要:
        随着物联网、智能设备、可穿戴设备等市场发展,无线连接嵌入式系统的低功耗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在系统设计和选型评测的时候也越来越注意低功耗的能力。由于无线低功耗嵌入式系统主要由电池供电,其供电电压也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在测试低功耗特性的同时,也要使供电电压具备动态可调的要求。由于当前的电源测量装置相对于小型嵌入式系统过于复杂而价格较高。因此考虑设计一套能用于测量嵌入式系统低功耗的供电电源,并可通过PC的USB接口调节动态输出。
        STM32开发STM32 Power Shield ,采用带USB接口和ADC的STM32单片机来作为一套低功耗测试系统,已被嵌入式系统评测标准EEMBC的ULPBENCH低功耗评测比较的标准测量装置。

        本试用力图充分利用单片机的ADC和USB功能,开发一套基于USB接口的动态可调输出供电电源与嵌入式系统低功耗测试系统。利用IO控制外部模拟电路形成可调电压输出,并设计电压测量和电流测量分路,接入单片机的ADC进行测量,并通过USB上传到PC。PC持续记录电压和电流的数值,计算无线连接装置的功耗。同时PC也能通过USB控制输出,模拟电池变化过程中的功耗变化。

DIY作品展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802-1-1.html   TI-CC26xx硬件设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9468-1-1.html    使用瑞萨R7FC080212 芯片开发的激光防盗告警装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9470-1-1.html     使用瑞萨R7FC080212 芯片开发的智能感应调光LE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210-1-1.html    基于LPC15xx的智能自学习万用红外遥控器——全原创项目

开发板评测分享/DIY计划:
        2周:熟悉单片机的硬件资源,掌握软件开发流程,分享学习帖。
        2周:制作外围的模拟电路,提供可调电压输出和可测电流通道的硬件接口。
        2周:使用USB开发PC-单片机通讯。
        2周:总结,分享文档

网友:
21日00:40,没赶上3月20日23:59之前。但诚意满满要用wch的产品,希望放我一马啊。。

今天首先是因为N年没登陆,用的163邮箱又不能取回密码,然后用QQ邮箱临时注册一个,不知何故还是登陆不了。刚才想起用电脑版QQ才发现收到QQ邮箱的更改密码。

---------------------分割线--------------------------------
  申请理由:
     N年前搞过USB Device底层,忘记得差不多了。现在发现性价比这么好的55x,决心捡起来,实际做点东西。比如定制的PC周边设备。

  个人技能概要:
     PLC、4位机、8位机、32位机、蓝牙都搞过。。

  DIY作品展示:
     好汉不提当年勇。已经很久没有登陆过网站了,密码都忘了而且取不回来,只好新注册一个。

  DIY主题:
   基本目标:实现 USB 温度计。用触摸按键启动和停止,以模拟按键的方式不断输出ADC的值。
   提高目标:如果能拿到 CH558&9 MINIEVT ,则进一步练习 USB Host,期望能用558 Host读554 HID。

  DIY计划
  1. 头三周:熟悉554 规格书、开发环境和Demo Code。
  2. 接着两周: 整合Demo(HID、ADC、触摸按键)
  3. 5月中旬在论坛发布,保证完成基本目标。

特别要求:除了554 新板,期望多拿到一块559EVT压缩包里提到的 CH558&9 MINIEVT小板。

---------------------分割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申请理由:
      1.3元的带USB的国产芯片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上次测评没能充分测试触摸按键,这次好好 ...

CH9343,安卓USB和单片机通讯,可以直接用CH554或者CH559的USB口来做的哦,有现成的例子可用,建议直接用单片机实现,简单方便而且功能可以自定义。
例子见这里的例6: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1344-1-1.html

网友I:
引用 网友E:
CH9343,安卓USB和单片机通讯,可以直接用CH554或者CH559的USB口来做的哦,有现成的例子可用,建议直接用 ...

有这好事?!这样说来,CH55X就更超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这好事?!这样说来,CH55X就更超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理由:主要还是学习下usb通信协议
个人概要:学习单片机有一年了,从51到st32也有接触了几款单片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