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对GPS得到的数据得到物体速度

楼主:
求助

网友A:
获取位置信息的同时,获取时间信息。通过时钟芯片,定时器等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计算。根据距离与时间的对应关系。得到速度。

网友:
gps的数据里有速度数据,直接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获取位置信息的同时,获取时间信息。通过时钟芯片,定时器等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计算。根据距离与时间的 ...

有程序吗,现在在做毕设,不知道这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