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 寄存器配置SD卡驱动

楼主:
最近在研究Linux过程中有点插曲,先不表了,于是就想着把SD卡研究一下,这个以前也没有搞过,找了stm32f767的例程,在此基础上更改了一下,可以在stm32f769上使用,就开始了SD卡的研究,个人钟爱寄存器配置的,没办法,就是对ST提供的库不感冒,有相同癖好的进来探讨,闲言少叙,进入正题。
看了f767板子的寄存器版本的指导书,正好也是和STM32F769DISCOVERY电路一样,都是非SPI接口的,可以参考其例程了,于是边参考st官方的例程STM32F769I-Discovery\Applications\Display\LCD_PicturesFromSDCard,边参考f767的例程,比较着修改,
先看看电路图

对应的IO分别是PG9,PG10,PB3,PB4,PD6,PD7,PI15
于是开始配置IO
*(uint32_t *)0x40023830 |=  0x14a; //使能PORTB\D\G\I时钟
    *(uint32_t *)0x40023830 |=  0x400000; //使能dma2时钟
    *(uint32_t *)0x40023844 |= 0x80;//SDMMC2时钟使能
    *(uint32_t *)0x40023824 |= 0x80;//SDMMC2复位
        GPIO_Set(GPIOB,PIN3|PIN4,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PU); //PB3,PB4设置
        GPIO_AF_Set(GPIOB,3,10);        //PB3,AF10
    GPIO_AF_Set(GPIOB,4,10);        //PB4,AF10
    GPIO_Set(GPIOD,PIN6|PIN7,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PU); //PB3,PB4设置
        GPIO_AF_Set(GPIOD,6,11);        //PB6,AF11
    GPIO_AF_Set(GPIOD,7,11);        //PB7,AF11
    GPIO_Set(GPIOG,PIN9|PIN10,GPIO_MODE_AF,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PU); //PB3,PB4设置
        GPIO_AF_Set(GPIOG,9,11);        //PB9,AF11
    GPIO_AF_Set(GPIOG,10,11);        //PB10,AF11
    GPIO_Set(GPIOI,PIN15,GPIO_MODE_IN,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PU); //PI15设置
    *(uint32_t *)0x40023824 &= ~(0x80);//SDMMC2复位
这里是在f767的模板基础上改的,所以没有完全改成纯寄存器版本的,这个后续研究,然后再发帖。
IO配置完成后,开始清理SDMMC的所有寄存器
//SDMMC外设寄存器设置为默认值
        SDMMC2->POWER=0x00000000;
        SDMMC2->CLKCR=0x00000000;
        SDMMC2->ARG=0x00000000;
        SDMMC2->CMD=0x00000000;
        SDMMC2->DTIMER=0x00000000;
        SDMMC2->DLEN=0x00000000;
        SDMMC2->DCTRL=0x00000000;
        SDMMC2->ICR=0x00C007FF;
        SDMMC2->MASK=0x00000000;
增加SD卡的中断配置
        MY_NVIC_Init(0,0,SDMMC2_IRQn,2);        //SDMMC中断配置
完成后,开始进行上电操作,
SD_PowerON();
SD_InitializeCards();                        //初始化SD卡
SD_GetCardInfo(&SDCardInfo);        //获取卡信息
SD_SelectDeselect((u32)(SDCardInfo.RCA<<16));//选中SD卡
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1);        //4位宽度,如果是MMC卡,则不能用4位模式

以上实现了检测SD卡的类型,具体设置SD卡的时钟频率。
if(SDCardInfo.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SDCardInfo.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
        clkdiv=SDMMC_TRANSFER_CLK_DIV+2;        //V1.1/V2.0卡,设置最高48/4=12Mhz
}else clkdiv=SDMMC_TRANSFER_CLK_DIV;        //SDHC等其他卡,设置最高48/2=24Mhz
        SDMMC_Clock_Set(clkdiv);        //设置时钟频率,SDMMC时钟计算公式:SDMMC_CK时钟=SDMMCCLK/[clkdiv+2];其中,SDMMCCLK固定为48Mhz
暂且设置成查询模式,后续再改成中断模式
SD_SetDeviceMode(SD_POLLING_MODE);//设置为查询模式

初始化完成后,在main函数下添加以下代码实现SD卡的初始化操作
while(sdcard_init())//检测不到SD卡
{
                delay_ms(500);
                LED0(led0sta^=1);//DS0闪烁
}

在while(1)添加代码,检查SD卡初始化是否完成,代码是否继续运行
{
delay_ms(500);
printf("\r\n sd is ok!:\r\n");
}
果然串口一直在打印输出

说明SD卡初始化完成了
详细的代码说明,后面会陆续有新帖,喜欢寄存器配置的网友,自行关注!

                                                      发帖与2018年3月9日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tar_6666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客气了,都是版主,支持论坛加油,兄弟们

网友:
后面还有好几个帖子,有详细介绍具体配置的,还有后续使用的,移植fatf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