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
      多路输出的变压器,有的输出路电压稳定,有的输出路电压在以差不多10mv/s的速度下降,请各位前辈指导下如何调节输出电路。多谢!

网友A:
“多路输出的变压器,有的输出路电压稳定,有的输出路电压在以差不多10mv/s的速度下降”
你是在说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后输出的直流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路输出的变压器,有的输出路电压稳定,有的输出路电压在以差不多10mv/s的速度下降”
你是在说变压器次 ...

对的,就是次级整流滤波后输出的直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就是次级整流滤波后输出的直流电压

那么我还要继续问:你的变压器是工频变压器(初级接市电),还是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初级接开关功率管)?
最好一次把所有情况都叙述清楚(例如,开关电源是正激还是反激还是半桥,电压逐渐降低的那路输出是否接好了负载?等等),而且最好附图,否则很难猜测你的“有的输出路电压”逐渐下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