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串口,并且通信协议可定或修改,稳定性如何

楼主:
对于有一点FPGA基础的人来说,是用verilog从底层写起、还是通过nios软核设置比较合适?工业应用稳定性、实用性和性价比如何?

网友A:
1. 脱离了具体项目无从谈“性价比”;
2. 选择用FPGA做串口必是有理由的,比如需多通道,为节省芯片或板子面积,或系统已有FPGA,顺便带做个串口,省得另用芯片等;
3. 和一般芯片比FPGA是贵的,要做大量产认真对待硬件成本时,或应考虑节约资源,只做必要功能;
4. 对一般意义上的串口(UART之类的),只要充分理解了动作原理,即使从底层写也非难不可及,不用现成核或更有利于节省硬件成本,而且也省了细啃核说明书的功夫;
5. 仅试作或非大量产时,利用现成核也未尝不可,因时间也是成本;
6. 只要写的逻辑不错不漏,稳定性不是问题。

网友B:
仙猫的回答很是不错,点赞
楼主没有告诉大家你什么一个状态下,做这个串口。大家看到的只是你要做个串口,那什么条件都可实现。
后边多站在给你回复的人的角度考虑想想,不然提的问题就是一个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脱离了具体项目无从谈“性价比”;
2. 选择用FPGA做串口必是有理由的,比如需多通道,为节省芯片或板子 ...

我这边也并无具体的项目可谈,但是可以大致描述一下状态
1,主要是需求多串口,比如除了CPU自带的外,还需4个,以前的应用都是用ST16C554扩展的,而本来板上就带有一个144脚的MAX 10或者cyclone3,我在想能否省去串口扩展芯片,这只是初衷。
2,想在FPGA方面有所学习,之前大多是用在AD数据采集之类。所以这里就无需算时间成本和物料成本,因为不是具体项目在做,只是自身扩展,以便将来可用到。
3,加上通讯协议,以及数据缓存,这些实现起来,底层和nios哪个更方便,因为时间不限,所以是有信心自己写和摸索的,另外,楼主C语言比较差

网友:
难度和习惯都因人而异,先从底层写吧,时间不限的话可以慢慢摸索的。。。。

网友A:
若无时间限制,又想趁机学点的话,推荐自己写FPGA逻辑,做过一次后能大大加深对串口的理解。用软件在NIOS上做学不到什么东西。
1655x是通用芯片,作为串口控制功能是很全的,要全部实现麻烦不少,先挑需要的做就行了。当然若时间多得实在消磨不了,全做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无时间限制,又想趁机学点的话,推荐自己写FPGA逻辑,做过一次后能大大加深对串口的理解。用软件在NIOS上 ...

好的,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仙猫的回答很是不错,点赞
楼主没有告诉大家你什么一个状态下,做这个串口。大家看到的只是你要做个串口, ...

嗯,谢谢你的建议,我以后会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