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中有关于复合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分析

楼主:
各位朋友
  你们好!
上述所示的电路是模电第四版中124页中的内容,另一张图片是关于此电路的相关解释,自己是能看懂的。但是小弟的疑问是,书中是怎么判断集体管T1和T2是工作在放大区的?T1的发射极以及T2的基级电压大小是怎么判断的?

电路示意图

电路示意图

电路图的解释

电路图的解释

网友A:
“但是小弟的疑问是,书中是怎么判断集体管T1和T2是工作在放大区的?”
默认该电路两管已经处于放大区。
如果两管并非处于放大区,则书中的分析均不能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小弟的疑问是,书中是怎么判断集体管T1和T2是工作在放大区的?”
默认该电路两管已经处于放大区。
...

您好!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能不能从电路的连接关系上,去分析两个三极管的状态,而不是假设的状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能不能从电路的连接关系上,去分析两个三极管的状态,而不是假设的状态呀 ...

“能不能从电路的连接关系上,去分析两个三极管的状态,而不是假设的状态呀!”
当然可以。
不过,需要完整的电路,尤其是偏置电路,否则也没法分析。
例如,达林顿管用作甲乙类功率放大器,在半个周期少一些的时间内达林顿管就不是处于放大区,而是截止区。

网友B: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确实书上没有给出偏置回路,能加你的QQ吗,模电有很多电路我都是似懂非懂的,想想你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确实书上没有给出偏置回路,能加你的QQ吗,模电有很多电路我都是似懂非懂的,想想你请教 ...

从来没有用过QQ,也没有QQ号。
有什么问题,论坛里面发帖就是了,eeworld高手如云。

网友:
两个发射结串联,输入超过 1.4V,T1 才饱和,T2 不能饱和,因为这接法成了 二极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