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类数显大家怎么做到显示的准确一点

楼主:
做过很多数码屏显示,采样挺重要,但看到大家做的数显总有误差,都是不注重电源地的回路连接,只能从程序上去矫正

网友A:
数显误差不于在显示吧,应该是采样测量的误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显误差不于在显示吧,应该是采样测量的误差吧。

是啊,采样很重要,电源和地的处理,怎样才最准确

网友:
要准确,一是采用稳定的电压基准,二是采用高精度A/D,如果有放大电路,也需要使用精密运放和精密电阻,几个要求缺一不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采样很重要,电源和地的处理,怎样才最准确

你是来打广告的吧,如果你想打广告,把你的经验分享出来,大家就会觉得你做的还行,说不定就有业务了,如果提着误差讨论又打着充电数显方案广告,那不是说明你产品方案还不够稳当嘛。自己都说误差很大,这广告也打不出效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打广告的吧,如果你想打广告,把你的经验分享出来,大家就会觉得你做的还行,说不定就有业务了,如 ...

是看到别人做的误差挺大的,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