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的应用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1N4148、472电容和47u电解电容、L2在电路中的作用?个人理解:交流电正半周期通过1N4007整流对472电容和47u电解电容充电,13001开通,L3处有电压产生;
按理说交流电负半周期,472电容和47u电解电容应该放电,但由于1N4007的方向作用,电能也不会到交流电的上端啊?
另外1N4148的存在不是将47u电解电容和L2电感钳位在0.7V么?
请大家帮忙分析指正,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电路是自激式磁感应多谐振荡电路,开关管13001基极由绕组L2经472电容和1k电阻获得驱动信号,而L2中电动势又是由集电极上负载L1绕组感应出来。

网友A:
47uF电解电容,目的是对L2上面交流电压经正极接地那支1N4148整流得到的单向脉冲滤波,获得一个对地的正电压供光耦使用。

网友B:
变压器画的对吗?请问怎么区分同名端和异名端

网友B:
L2是基极绕组,也可以说是反馈绕组,后面有光耦
1K电阻和472配合消除电阻损耗,提供基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自激式磁感应多谐振荡电路,开关管13001基极由绕组L2经472电容和1k电阻获得驱动信号,而L2中电动 ...

了解了,我还以为L1和L2是初级、L3是次级,通过L1和L2的轮流通断在L3上产生电动势,看来是理解错了,谢谢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7uF电解电容,目的是对L2上面交流电压经正极接地那支1N4148整流得到的单向脉冲滤波,获得一个对地的正电压 ...

学习了,谢谢老师!再请教下:当交流电的负半周期,1N4148的正级的电压是否会高于2.2u电解电容正端电压?和1N4148的正级是否接地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画的对吗?请问怎么区分同名端和异名端

图纸和我实际拆开充电器PCB板几乎一样的,区分同名端和异名端的方法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L2是基极绕组,也可以说是反馈绕组,后面有光耦
1K电阻和472配合消除电阻损耗,提供基极电流

了解了,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谢谢老师!再请教下:当交流电的负半周期,1N4148的正级的电压是否会高于2.2u电解电容正端电压? ...

“当交流电的负半周期,1N4148的正级的电压是否会高于2.2u电解电容正端电压?”
不会。
图中左下1N4148正极接地,同时接2.2uF电解电容负端,这一点电压总是零。如果左下1N4148正极电压高于2.2uF电解电容正端,那必是1N4007损坏(短路),2.2uF电容和13001也立即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交流电的负半周期,1N4148的正级的电压是否会高于2.2u电解电容正端电压?”
不会。
图中左下1N4148 ...

老师,按您这样说,如果1N4148正极不接地也是这样么?充电器实物外壳是塑料的没接在一起,这样手接触1N4148正极会被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按您这样说,如果1N4148正极不接地也是这样么?充电器实物外壳是塑料的没接在一起,这样手接触1N41 ...

“如果1N4148正极不接地也是这样么?”
图中左下角1N4148正极必须接220V交流整流滤波后的负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按您这样说,如果1N4148正极不接地也是这样么?充电器实物外壳是塑料的没接在一起,这样手接触1N41 ...

“这样手接触1N4148正极会被电吧”
有可能触电,如果1欧电阻接到了交流市电的火线上。

网友D:
初学者没必要搞这种电路了,那怕是电力电子专业的,目前2毛钱的PSR内置高压开关的单片AC-DC大把。
研究这个好比研究再生来复式收音机,就算是写论文也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手接触1N4148正极会被电吧”
有可能触电,如果1欧电阻接到了交流市电的火线上。

好的,学习了,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学者没必要搞这种电路了,那怕是电力电子专业的,目前2毛钱的PSR内置高压开关的单片AC-DC大把。
研究这 ...

嗯,知道了;手边有这样一个实物所以研究下,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