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DAP SWD速度提升小记

楼主:
ARM官方已经把CMSIS-DAP工具整合进DAPLink:

因受限于全速HID的带宽瓶颈,Windows系统下CMSIS-DAP基本不可能超过32kB/S ,测试数据见上图“DAPLINK(GPIO)”(2ms一报文)。

为了提升CMSIS-DAP SWD速度,换用NUC505芯片,自带高速USBD,同时改用SPI实现SWD接口。实测在14M频率下,可以做到150kB/S左右的读写速度,测试数据见上图“CMSIS-DAP (SPI)”。

总的来说,由于NUC505 SPI异常夸张的中断响应时间,底层传输效率很低,令人失望。后续考虑试试LPC43XX,或者直接上FPGA/CPLD。

网友:
这个厉害了,用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Dap比jlink ob慢一大截,然而并不知道要怎么折腾,所以就不用了

网友A:
>>> 因受限于全速HID的带宽瓶颈,Windows系统下CMSIS-DAP基本不可能超过32kB/S
现在似乎有Winusb驱动, 使用Bulk传输, 速度可能会有提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因受限于全速HID的带宽瓶颈,Windows系统下CMSIS-DAP基本不可能超过32kB/S
现在似乎有Winusb驱动, 使 ...

用bulk能提高,但就不是免驱的了

网友B:
厉害了,swd走spi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swd走spi是怎么实现的呢

看代码,已全部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