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 寄存器配置SD卡--SD卡写与读

楼主:
前面发了3个帖子实现了SD卡的初始化,获取SD卡容量,及读取,本帖实现SD的写功能,
实现写,就要先实现写的函数,依然是拷贝f767的写代码
u8 SD_WriteDisk(u8*buf,u32 sector,u32 cnt)
{
        u8 sta=SD_OK;
        u32 n;
        long long lsector=sector;
        if(CardType!=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lsector<<=9;
        if((u32)buf%4!=0)
        {
                for(n=0;n                 {
                        memcpy(SDMMC_DATA_BUFFER,buf,512);
                        sta=SD_WriteBlocks(SDMMC_DATA_BUFFER,lsector+512*n,512,1);//单个sector的写操作
                        buf+=512;
                }
        }else sta=SD_WriteBlocks(buf,lsector,512,cnt);        //单个/多个sector
        return sta;
}
然后写个test_write函数
void sd_test_write(u32 secaddr,u32 seccnt)
{
        u32 i;
        u8 *buf;
        u8 sta=0;
        buf=(u8 *)malloc(512*sizeof(u8));        //从SDRAM申请内存
        for(i=0;i
//初始化写入的数据,是3的倍数.
        {
                buf=0xff;
        }
        sta=SD_WriteDisk(buf,secaddr,seccnt);//从secaddr扇区开始写入seccnt个扇区内容
        if(sta==0)
        {
                printf("Write over!\r\n");
        }else printf("err:%d\r\n",sta);
        free(buf);                                        //释放内存
}
本函数也是在f767的代码基础上更改实现的
在while(1)中添加如下代码
sd_test_write(0,1);
        delay_ms(1000);
        sd_test_read(0,2);
delay_ms(1000);
打印到串口助手内容见图

果然都实现了,今天收获颇丰啊,下周开始移植fatfs文件系统

                                                             发帖与2018年3月9日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tar_6666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还是用库实现的好,里面有很多状态判断,可以保证卡的安全,不会意外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库实现的好,里面有很多状态判断,可以保证卡的安全,不会意外死机

是吧,我就是讨厌st的库,没办法改了,我做过的项目,全是寄存器配置的,有这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库实现的好,里面有很多状态判断,可以保证卡的安全,不会意外死机

忘记说明了,我也参考st库了,我把所有的判断都移植过来了,只是没有贴出来,只把主要的几个框架函数贴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吧,我就是讨厌st的库,没办法改了,我做过的项目,全是寄存器配置的,有这爱好,

以前我也自己弄过,是有稳定性的问题,主要是意外的错误不能恢复,完整地sd操作是要判断状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自己弄过,是有稳定性的问题,主要是意外的错误不能恢复,完整地sd操作是要判断状态的.

是的啊,我把库里的全部判断都移植了,STM32Cube_FW_F7_V1.8.0\Projects\STM32F769I-Discovery\Applications\Display\LCD_PicturesFromSDCard,都是从这个库函数里移植的,折腾了2天,才完全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我把库里的全部判断都移植了,STM32Cube_FW_F7_V1.8.0\Projects\STM32F769I-Discovery\Applicati ...

费那劲干嘛?

网友:
个人习惯吧,我所有的项目都是寄存器配置的,这个习惯不改了